请问下图所示产品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2-06-15):
(图片)

网友:
下料,多道弯曲

网友A:
两道弯曲,模具上注意一下,工艺上也要注意,否则不容易从模具上拿下来

游客

网友:
要是啥产品都开模的话,那还得了 毕竟这产品完全用不到模具一样可以加工

楼主:
请问可以用压机压型吗?如果用压机的话,需要开什么样的模具呢?

网友:
折弯机可以做的!

网友:
折弯机可以做的 ?说下具体工艺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道弯曲,模具上注意一下,工艺上也要注意,否则不容易从模具上拿下来

能详细说一下模具应该怎样做吗?

网友:
挺简单,短边才8mm,你先折两边的R角弯折尺寸8mm处,OK后内直角采用弯刀就可以了,大限度的防止干涉,当然尖刀也可以了,毕竟你的R角长8mm,另外两边为16,直角原理,折弯时是不会干涉的

要是你想走捷径的话,直接去定制那种方管,非标的
OK后镭射直接切割,那样的话就算干涉再大也没问题

网友A:
压机也可以成形,第二道要让开闭合的部分,以前我这样做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机也可以成形,第二道要让开闭合的部分,以前我这样做过,没有问题

能说得详细些吗?例如模具的草图,以及几道工序等等。非常感谢!

网友:
先压8个这道,然后16这道,我们压C型钢都是这么压的,这个也一样的。

网友:
2mm的料厚,折弯8mm是可以的,理论L>3t就可以折弯了,但还是要看工厂工艺,这个产品4道折弯是可以做出来的,还要看长度是多少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开2套简单的成型模具就够啦。压8MM边一套,压16MM边一套。打样的话,就直接用折弯吧。

网友:
先展成平板,最边上弯曲,即第一道弯曲闭口的部分。这是普通的弯曲模。第二道弯曲闭口的那面的两个圆角,需要在上模上做出让位,弯曲后零件抽出来。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板料比较厚,而零件中间的空间高度比较小,上模做成凸形,底下的部分较薄。若零件材料强度不大,估计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真好  h! {' ^  G* t- t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制件的长度尺寸吗?这也是确定折弯工艺很关键的因素之一

网友:
如果量不大的话,应该用折弯机可以搞定

网友:
折弯机就可以做到,先折弯上边那两个90度角,再折弯下边那两个90度角就OK了!

网友(2012-07-16):
这就是c型钢,关键是长度是多少?还有数量是多少?直接用板材折弯,和用扁管用激光开槽都试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