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铁 400 工件精加工后,Φ900加工尺寸变化

楼主(2012-06-15):
在温度不同的情况下,精加工尺寸的实际变化能有多大。 还望赐教

网友A:
线膨胀系数

毛估估约10-15丝

象这种精加工一般都是切削全程加冷却液,并且是放置冷却到常温再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膨胀系数

毛估估约10-15丝

谢谢您的复:  是这样的 ……我这里加工一件新产品,精加工完内孔后在早上温度26度情况下测量数据为Φ900 +0.06, 下午温度32度情况下为Φ900 +0    测量工具是哈量内经千分尺

网友A:
26度室温尺寸大,32度室温尺寸小,明显是工件没冷却到室温就急着测量的

你的测量情况是以下午的测量数值为准,因为下午工件已经冷却到室温了

补充一句,我的10-15丝数值是工件刚加工完的尺寸和冷却到室温的尺寸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度室温尺寸大,32度室温尺寸小,明显是工件没冷却到室温就急着测量的

你的测量情况是以下午的测量数值 ...

谢谢哈   我再试试在不同时间、同等温度的情况下再多次测量下,你看有没有这必要,我现在是怕中间加工工艺还有点问题,因为粗加工与精加工的间隔时间为一天,没有做时效处理和应力时效。

网友:
精加工有必要,毕竟是最终尺寸,但是粗加工无此必要,只要留够下道工序余量,冷却到室温测量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