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刀操作中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1,我是用PL做的图形,鼠标滚轴放大以后,圆弧变成了一条条的直线组成的,老板说这个不对,要改,问怎么改
2,机械运行结束后,发现做出来的产品起始点与终止点有1-2mm的偏差,不美观,问,什么原因,
3,放刀补应该放多大,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水刀機器沒用過不清楚,不過繪圖的話,你如果是通過圓弧畫的話,就不用管它了,分成小段直線只是計算機對弧線的運算和顯示的方法,其實機床上走弧線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直線的走的

网友B:
我建议你在设备的5个点切割 直径40毫米的小圆,
机头下面和上面各切割一个, 机的中间位置切割一个, 机的尾部下面和上面各切割一个,
然后检查那个位置的圆形可以头尾相接, 如果都不能相接,那就可能是画的图有问题, 或者是设备设定的X-轴/Y-轴 行走步频有问题。
如果5个圆中只是部分有问题, 那就是设备轨道的问题了。

你是用什么牌子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刀機器沒用過不清楚,不過繪圖的話,你如果是通過圓弧畫的話,就不用管它了,分成小段直線只是計算機對弧 ...

哦,知道了,我还以为我做的图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在设备的5个点切割 直径40毫米的小圆,
机头下面和上面各切割一个, 机的中间位置切割一个, 机的 ...

买的是威特的二手机,你说的方法还没有试,那如果是机器的问题,是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还是说要换什么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的话,可以和我这边咨询下呀。
深圳斯彼得工业材料有限公司。。。0755-61579318

好的,有需要会找你的,那是不是能便宜点呢

网友(2012-07-23):
引用 楼主:
好的,有需要会找你的,那是不是能便宜点呢

那里配件好是好,但就是太贵了

网友(2014-06-09):
引用 楼主:
好的,有需要会找你的,那是不是能便宜点呢

斯彼得的价格比一般的贵,贵个30-50%左右,公司也不在深圳,在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