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师傅速进

楼主(2012-06-15):
1.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普车上快速效正工件?外圆和平面。
2.车刀磨成怎样才能把工件车光滑?

网友:
最笨的办法,用轴承(里面加轴,压在到架上)靠,

游客

网友:
这 是比较长的工件常用的方法吧!!

网友:
最简单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常备一铜棒,夹到刀架上慢慢地靠。
要提高表面粗糙度,刀尖的R可磨大一些,再就是在R前再磨一小段3到5度的修光刃,效果也很好。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
用刀架靠或者打表,刀尖圆弧磨大一点

网友:
快速的很多是不规范的!看你要加工的精度吧!

网友:
用车刀轻刮一下工件表面刮到那一面轻轻敲一下,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画针矫正嘛(低要求余量多)。少的余量就打表阿。磨刀光泽度还是不高就油石加油,打磨一哈(注意打磨的轻重)。

网友:
余量少的就打表,车刀角度小点

网友:
工件见要车光滑,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不光是刀,转速和车削进给都很重要

网友:
中国的车工没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