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同步控制出问题了,前后不同步,请教高手,

楼主(2012-06-15):
同志们好,我是一名设备技术员,这几天我们设备同步控制出问题了,该设备机械分两部分,一前一后,分别由各自的电机控制,是同步卡加编码器控制的,有变频器,该设备用两年了,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一开机,前面的速度慢,后面的速度稍快,可以确定的是机械传动没有故障,同步卡换和编码器都换了新的,开机调试,还是一快一慢,有哪位老师指导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用的是,单项调速电机吗?

网友A:
如果是单项调速电机的话,需要切换启动电容

楼主:
电机是三项异步电动机,15KW的

网友:
把两个电机前后调换一下,再看.变频器一样的话,继续调换.总能找到原因.

网友:
再看看机械部分是不是哪儿松了, 导致连接不好

楼主:
前面的电机输出后与开式齿轮机构连接,后面的电机与行星齿轮减速器连接,更换时没可能,
6 S/ ^5 J; z5 J- t机械部分齿轮连接都是键连接,滚键的可能性,不大,我大概检查过了,无松动,明天我在检查下,我估计不会滚键,要是滚键,速度变化会很明显,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同步卡,是把编码器的信号处理后控制变频器组成闭环?如果是,很可能是卡的设置问题,看看是不是有容差之类的参数

楼主:
同步卡的设置应该在设备厂家出厂前就设置好的吧,我明天再看看能不能设置

网友:
联系厂家会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你说同步卡和编码器都换了,机械方面不会出现问题。那问题就在变频器或者电机负载上。
负载变大,电机扭矩不够,速度自然就降低了。
机器上用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么?如果不是,电机转速会因为扭矩的变化产生差异。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兄弟,我们变频器也出现过速度控制不正常的现象

楼主:
变频器是矢量变频器;厂家搞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们联系过了,他说是编码器固定不稳定,所以前几天我们把编码器轴又重新校正了,安装后结果还是不好,后我们看了同一厂家的另外一台设备的编码器,在电机屁股上一摇一晃,速度同步生产正常,我就判断与编码器固定 没有关系,自动化方面我不很懂,想请教高手,到底与编码器固定有问题吗,编码器在电机转动时晃动对速度控制有影响吗?,有多大?

网友:
以自己處裡同步經驗,應該弄清楚是加速間,或減速間不同步,還是運行時不同步...僅僅是相位失步,如此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项调速电机的话,需要切换启动电容

有变频器的 不会是单向

楼主:
是在运行时,不同步。

网友:
问题没解决?既然闭环,问题就不应该在变频器和电机以及负载上,它们是执行器。
重点考虑反馈通道和同步卡自身问题,另外是不是干扰影响了反馈信号。
厂家说的编码器扭屁股,应该影响,但是参数设置合适也可以减少影响甚至不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不积累的。
以上都是没有经验的分析,仅供参考。

楼主:
现在又开始怀疑机械上有,故障,我们检查过了,判断没问题,现在正在扒,估计明天将机械配件就全扒开了,已经扒开的连接配合都没问题,轴承、齿轮、键联接、包括摆线针轮减速器,我们这里的技术及领导都仔细看了,好好的,没磨损,就看明天拔出来的机械配件了,大家都看,没问题,我机械上的有可能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就彻底排除了,

楼主:
另外,我补充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停机一星期后,再开机就不正常了,我就很奇怪,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谢谢

楼主:
我的建议是将厂家的电气及机械工程师两人请到厂里来,让他解决,领导都没吭气也没点头,请人来要给人家技术人员付差旅费啊,领导现在就等着看笑话,产品马上供不上了,还有几天的库存了,我看有点像等着处理人的意思,郁闷啊,

网友(点评):
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
既然有齿轮有减速器,同步卡应该有系数吧?放一个星期,期间有没有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