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下箱体画好之后发现中心距错啦

楼主(2012-06-15):
减速器下箱体画好之后发现中心距错啦。。。。谁能教教我怎么修改中心距哦?具体一点可以吗?

网友A:
草图里移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里移动一下就好了

你是说草图里,把中心距重新设定一下是不??我试了,不行,全乱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草图里,把中心距重新设定一下是不??我试了,不行,全乱了    。。。。

这关键是你建模时就没有统一的规划 ,该同心或重合的没有约束,导致现在单纯修改一个草图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是将后面的特征暂时压缩,一个个解压修改,二时运用回退棒,一个个从头到尾修改,没有捷径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关键是你建模时就没有统一的规划 ,该同心或重合的没有约束,导致现在单纯修改一个草图不能解决问题,没 ...

知道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