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四方45钢平面,对车刀冲击大,磨损很快

楼主(2012-06-15):
因为最近车四方45钢平面,对车刀冲击大,磨损很快,普车6240,转速870,进刀量0.22,TY合金刀,请大侠们施教。怎样才能使车刀提高寿命?

网友A:
请问是多大的四方,余量多少,向哪个方向车的,如果余量不大,能一刀,就直接用正90度刀直接连皮带肉切,这样不容易坏刀车

游客

网友:
100*300,厚度不定,余量6,车端面这样车。

网友:
100方还是300方,几毫米长,直径多少

游客

网友:
建议粗精车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先组车,不关光洁度,留个几十,二十丝的精车就没问题了
转速慢了不光滑平整了,会很毛糙
你870,速度快了,走刀量有点小
速度不能太快,切刀量尽量多点。
是100MM*300MM,四方的,不是圆的,车平面,对车刀冲击很大,车刀易磨损。

网友:
刀尖角磨大,45度刀1.2左右的尖再上就会好很多。还有实在没办法就从里往外倒拉…

游客

网友:
45度刀一样磨损很厉害啊

网友B:
用YT5刀片吗? 45#钢是气割下的料?气割下的45#钢就是费刀 你那转速也高了

网友:
1)转速高了;
2)走刀量小了:
3)车端面而且还是断续切屑,6个的吃刀量你不觉得有点大?

    不想影响效率,又要达到光洁度,还要车刀耐用:
1)降低转速,加大走刀量,保证加工效率;
2)车刀磨1.5~2倍走刀量宽度的修光刃,保持光洁度;
3)换车刀型号,磨损大换耐磨性高的,易崩刃换抗冲击力强的,如果是铸钢件,用YG6;
4)个人喜好,如果是我,就分两刀,精车可以加快切屑速度。有时候分两刀走比一刀硬干下来效率还高。

网友:
用YT5刀片不耐磨,抗冲击好,磨成85~75度的,槽开一点,在刀上刃负20度左右的倒菱,刀尖过度要圆滑。你用的转数过快了,断续车走合适应该光的,车到不断续的地方一定光。

网友:
用YT5刀片是不耐磨的,把刀磨成85~75度左右(有效保护刀尖),开槽深一点点,在刃上磨负20度*1mm左右的倒菱,刀尖过度圆滑。你开转数有点快了吧,断续车走刀合适应该光的,车到不断续的地方不一定。

网友:
300mm转数870算下切削速度,肯定大了呗,就是进口涂层刀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YT5刀片吗? 45#钢是气割下的料?气割下的45#钢就是费刀 你那转速也高了

对,就是气割料,就那些边硬得无法说,用yw刀一样车出火花。

网友:
转速有点高

网友:
气割下的45钢往往是很头痛的,建议分粗精车,走刀慢一点会比较好

网友:
先粗车,S250  F0.2  后精车S450    F0.2

网友:
你可以在深一步想个问题,如果你遇到用氧气切割的45#钢,如何办?或者铸件。对刀磨损更加厉害,控制好刀的一个月报废率。

网友:
用铣刀来干吧。既然你需要加工出平面,与其在那里拿车刀和工件在拼命,不如直接上CBN铣刀。用个盘刀一次过去就完成了。多个加工就更好更快了。

网友:
原来这些我都不会

楼主:
总结经验:分粗精车刀,粗车刀主偏角75,刀尖磨大,负前角,走刀量适中,转速250。精车刀后角偏大,前刀面开小槽,刀尖R1.5圆弧,走刀量同上,转速450

楼主:
还有哪些大侠有更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建议你粗车的时候手动进刀,过了断续切削点再自动走刀,刀的角度45-75之间,负前角。快到心部时再用手动进刀,精车时从里向外拉。寿命肯定提高一半不止

游客

网友:
这样确实把车刀寿命提高了,但工件却不光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多大的四方,余量多少,向哪个方向车的,如果余量不大,能一刀,就直接用正90度刀直接连皮带肉切,这 ...

为何一定要车四方,铣不可以吗?

游客

网友:
车速度比较快

网友:
速度有点大了,应该转速慢点
车刀用90°的,刀尖磨一个R0.5的圆弧
刀前角磨成负的或者零度
用合金刀片

网友:
给个零件图看看

网友:
这样的活上车床,什么干法都是很挠头的。

1、分粗精车,粗车用笨刀(负前角)把大部分的余量干掉,精车换把正常的刀子,提高光洁度。

2、走刀方向要从里往外拉。

3、有条件的话,坯料加一道退火最理想了。(本来方坯车端面就是断续切削,有冲击,45气割后再有点火,呵呵,工人最腻歪这种活)

网友C:
用Yw2刀片是耐磨的

游客

网友:
楼主不需要耐磨,主要是想抗冲击。另外建议楼主粗车时一刀吃到数,只留精加工量,不要两刀,粗车吃刀大比小要好。

网友D:
谁告诉我怎么车四方啊,我是新手……

网友:
车刀开直线型断屑槽,取前角,提高转速,加冷却液。

网友:
转速慢点!用90度刀车!

网友E:
我觉得你把工件顶一下 会不错的  强力切削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把工件顶一下 会不错的  强力切削没问题啊

车端面怎么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Yw2刀片是耐磨的

粗车是一刀车完,但是刀就是磨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我怎么车四方啊,我是新手……

是长方铁块,车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