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标注

楼主(2012-06-15):
在CAD中粗糙度怎么创建,插入块

网友:
下机械零件设计小插件,或自己创建块来实现

网友:
当用户绘制完一个机械零件的工程图后,需要对图形的加工表面或非加工表面进行粗糙度标注,以便于工艺人员制定合适的制造方法。比如零件的表面粗糙度标注的是采取去除表面材料的方式,则工艺人员应该制定以去除表面材料的方式进行零件表面的加工。在本软件中我们构造了一个辅助零件表面标注粗糙度的模块,使用该模块可以进行零件表面的一般要求的粗糙度标注,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首先从“机械零件设计”菜单的“图纸标注”子菜单中选择“粗糙度标注”命令,系统将弹出如图18.1所示的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进行相关操作,选择标注符号形式、标注方向以及粗糙度大小。

[图18.1  粗糙度标注对话框]

2、单击图18.1所示对话框的“粗糙度符号“按钮,系统将弹出如图18.2所示的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系统提供了四种粗糙度符号供用户选择,其中包括“去除材料方式” 获得表面、“不去除材料的方式” 获得表面

[图18.2  粗糙度符号选择对话框]

3、选择了粗糙度符号,即粗糙度标注方式后,单击“OK”按钮,回到主对话框,然后单击“标注方向”按钮,系统将弹出如图18.3所示的对话框,用户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进行粗糙度标注方向的选择。

[图18.3  粗糙度标注方向对话框]

注意:第二行的后两种标注方向是可以进行角度旋转的标注方式,用户选择这两种方式后,可以标注任意角度的粗糙度。

4、选择了标注方向后,单击“OK”按钮,回到主对话框,进行粗糙度大小的选择,用户可以打开“粗糙度数值”下拉列表,选择合适的粗糙度大小,最后单击“OK”按钮,进行标注操作。

网友:
自己建块是最好的,也可以直接复制

网友:
回复的很详细

网友:
自己建块,然后插入。(ATT----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