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割槽刀,请教

楼主(2012-06-15):
内孔是装轴承的里面有个内槽,孔内径62槽径66宽度2.2,装卡簧防止轴承跑出来!现在用2.0的槽刀机架的,刀杆是25方的  为什么割槽有时很正常有时却会出现打刀片的那种声音啊?做几个好的做几个就会有声音 说不准啊,看看刀片呢又是好好的,,郁闷  材质45钢,刀杆深出也不长 刀的高度偏低装的 原来装中心的 割出来振的不得了 所以偏低装  转速600 走刀F0.08 G99速度编的。。。

不知道像外割槽刀还是内槽刀的中心是应该高还是低呢?有的说是高1个点是正好的 为什么我做出来却振刀啊 忒别说的是那个声音 一会有一会没有 出声音的时候就像刀片打掉了一样 ,。。恐怖 心里不安。

  请高手 大侠 赐教啊  我知道这是个简但的问题 就是希望看看经常做这些东西的朋友说说经验。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材料,你把转速打低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S350F0.05切削用量小点,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45#钢…(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你把转速打低点,应该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排削的问题。我看割出的铁屑都是卷的呀。 我看刀片处的刀杆上明显被铁屑缠过 会不会是铁屑缠在刀杆上发出的声音哦 可是也不像。。单边车深2MM  声音是从单边1.5MM左右发出的。。。。

游客

网友:
你有没检查刀竿或者刀副角碍事,有这可能,你一开始没异常,进去3毫米的时候有可能刀竿或者副角碍事,你有没检查工件有没受到接触

网友:
刀片材质?说实话吧,做这个样子的内槽我这边用的是京瓷KW10,虽说是做非铁金属专用,但用它来做钢件,加工表面绝对的漂亮。主要原因就是刃口特别的锋利,切入性好。排出的切屑一卷卷的,不缠刀。

楼主:
我用的就是京瓷的kw10灰色的那种!白色得也用了,就是白色的磨损太厉害了,你转速多少?进给多少?也可能是车的深的缘故,本来只要单边车深1.5就好了,产品现在放一个毫米余量热处理的所以单边多车了0.5

网友:
刀杆太细  换32

网友:
孔没这么大,30多的孔800转0.02,切深1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车不锈钢内槽时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把刀具前角加大到30度后问题解决了,刀也很耐用,只是声音吱吱响的很厉害

网友:
刚做完200见轴承套
的确如此
刀杆粗点,转速300,进给0.06.高速钢刀,20度前角
问题是刀具耐用度差一些

网友:
转速600太快了,最多200-300的样子,外槽可以快点没事

网友:
把槽刀磨一下磨锋利点

网友:
大圆弧排屑槽,R20,宽10到15左右,涣1.5到2左右,刃口磨0.05左右负倒棱,后角取5度左右,这样切入性,排屑性,刃口耐用性基本都能兼顾,

网友:
45钢,孔径60的。选用600R/min转速有点高,建议你选择300到400r.min
# f! w' i5 R) B5 X& hF建议你选用0.03

游客

网友:
恩 可以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