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有嘣嘣的想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5):
我们的轧机上边用来给轧辊轧制力的液压缸,最近出现异响。控制系统分低压和高压低压控制!低压控制操作侧和传动侧同事升降,高压控制分别单动!用低压的时候没响声,操作侧升高压出现嘣嘣的相声但不是很大!是什么原因各位同仁请给予指导!

网友: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

网友:
可能是有冲击,上个图看看回路。

楼主:
负载太大不会,我们同样的机器都有十台呢别的都没事!我估计是液压缸内部出毛病了!

网友:
活塞太紧,有可能钢筒变形了或者拉毛了

网友:
液压缸内泄 密封圈可能坏了 缸杆坏不坏你可以看见的

网友:
轧机打开 应该是2个油缸平衡升起 也有可能不同步

网友:
气穴可能产生响声

网友:
缸卡住了!查一下机械有没有故障!缸应该有侧位仪器,查一下是不是里面的顶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