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塑料盆注塑模具注塑过程运动仿真

楼主(2012-06-1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zOTI1ODMy.html
实际的注塑模具注塑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不是很清楚,请赐教!(怎么不能添加视频链接了?)

网友:
应该是权限不够吧。

网友:
左边灰色部分是模具,模具底部由一个油缸驱动装在四个导柱上往复运动,右边是注塑系统,漏斗一样的东西是加料器,蓝色罩壳内是加热系统,那根白色柱状物是注射系统,柱状物左端部注射头。
当模具向右移动到与注射头紧密结合时,模腔封闭,注射系统内部的螺杆会将加热成粥状的塑料带有一定压力注入模腔。充满后停止注射,一定时间后模具保压冷却油缸将模具向后移动动模定模分开产品落下。一般的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如此,模具复杂程度的不同由产品的形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