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加工45#一般线速度选择多少

楼主(2012-06-15):
    加工45#材料时候,线速度  进给量  吃刀量选用多少才能最大提高生产效率呀。直径300*500加工到直径70左右,如何提高效率。机床是大连C6280

网友:
从直径300到70,提高不了效率。可以参考机械加工工艺手册。

网友:
这么浪费材料,不知你们的工艺人员是怎么想的。机床性能好的话,一刀单边3个没问题,进给0.3都可以,转速300到600选个都可以。性能不好单边2个很吃力了。这个跟经验很有关,照书上说的去选,一般跟现实不大一样,还要根据你要的表面粗造度来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