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造做球灰铁材质如何解决渣孔

楼主(2012-06-15):
如题,表面很多渣孔只有报废,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A:
楼主说的可是消失模,我们厂只有少量应用
之前有个华中科技大的教授来我们这讲过,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没上心听
都忘了。这个好像是浇注时释放气体比较多的原因吧,浇道设计有讲究。
我是搞机械设计的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B:
炉内,包内要除渣干净,浇注系统要能撇渣,提高浇注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可是消失模,我们厂只有少量应用
之前有个华中科技大的教授来我们这讲过,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没 ...

谢,我说的是熔模铸造这块的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见笑了。熔模铸造可是用蜡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炉内,包内要除渣干净,浇注系统要能撇渣,提高浇注温度

谢谢!现在是用茶壶包而且浇口杯也有过滤网阻渣,就是效果不行。

网友:
熔模铸造灰铁,你脱蜡干净吗,模壳焙烧透了没,提高点浇注温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