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销子怎么加工?想找人作,十万火急,宁波

楼主(2012-06-16):
   材料为sus304不锈钢,现在直径为5长为9mm的这段打头冷镦外协做不出来,说太长 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加工工艺提出加工建议,还有可以做此铆钉的人  有人可以和我沟通一下 我们也可以找贵司去做!

楼主:
在线等待回复 十万火急 整个产品在等待这个部件的完成

网友:
数量多不多,精加工吧,几件上个普车,几分钟的事。多的可以打给外面做

网友:
先车后钻。。。。

网友:
找工艺师编制工艺卡片吧

网友A:
找个有走心机的企业!很好做!非常简单

网友:
数量多少,可以联系我,我来做了

网友:
自动仪表车床加工。

网友:
用传说中的走心机?

楼主:
我考虑的是用什么打头工艺把铆钉粗段做出来,采购告诉我打头长度不了那么长  有没有做铆钉打头的 请看看

楼主:
我考虑的是用什么打头工艺把铆钉粗段做出来,采购告诉我打头长度不了那么长  有没有做铆钉打头的 请看看  熟练1000个 请各位看清楚的同心要求

网友:
有多大的量呢??我们以前做类似的产品是热墩的...然后再把外圆车一刀就好看了...

楼主:
刚开始200-300个 后续2000(一次订单)

游客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B:
你这个数量不要考虑什么墩,没人给你做的。
工艺:自动车床,平端面,铣扁,钻各孔。
你在哪里?

网友:
直接用车床车,再将外圆磨,最后钻孔

网友:
你可以用多工位,3工位两次强缩应该没什么问题,单独打头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最起码我们的设备应该可以,不过我们是做设备的厂,不做外加工。另外打头的话外形不会很漂亮,3工位的话你的产品很简单,很容易做的。www。chunzu。com。cn

网友:
淘宝搜搜机械加工,大把人帮你做

网友:
都是宁波的,顶你一下,

网友:
打头成本就低得多

网友:
走心机是首选

网友:
有多大量,这个件用在什么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数量不要考虑什么墩,没人给你做的。
工艺:自动车床,平端面,铣扁,钻各孔。
你在哪里?

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有走心机的企业!很好做!非常简单

有理! 走芯机一次干出来成品,但是问题是他“铆钉”上走芯机,肯定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的是用什么打头工艺把铆钉粗段做出来,采购告诉我打头长度不了那么长  有没有做铆钉打头的 请看看  熟 ...

1000个,你就直接找走芯机吧,什么尺寸都跟你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