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编码器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12-06-16):
我设计的是电机输出轴上安装的执行同步带轮,同步带轮外加编码轴,通过弹性联轴器与编码器连接,编码器支架是机加工件。问:
1。这样的方式能否满足联轴器0.5mm轴向偏差和5度的偏角。
2。公司有人提出电机输出轴的轴高是个不确定数值,

问,电机输出轴轴高偏差一般大吗?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啊?顶上

网友:
我们设备上的编码器直接装在电机屁股上的,你要是装在同步带上轮编码器精度不要选太高,启动后由于减速机和同步带间隙,反馈信号给电机后,回来回震动的,电机是伺服电机会好点

游客

网友:
确实相依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是直接安装在电机风扇的轴上。

网友:
不晓得顶上

网友:
我们的编码器是,在大轴的一段焊接一个小齿轮。然后齿轮连接齿轮箱把一个转动分给左右,然后左右都是用联轴器,传到不同的传感器上。联轴器是那种中间像弹簧似的那种。

现在想想,那个焊接的地方,不知道加上公差没有,得回去看看。

网友:
我一般直接是在轴端打中心孔,然后钻螺丝孔,安装小轴,直接与编码器连接.

网友:
直接安装在轴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给编码器做个轮子,然后靠在被测物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