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耐磨精度高的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2-06-16):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零件,要求形位公差正负0.1mm(要上数控铣)
但要求耐磨
45#钢调质不能满足要求
请问各位大神有那种材料以及加工工艺能满足我零件的要求?
没师傅带,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摸索。。。

网友:
要耐磨的話就用低溫回火,不過45#低溫回火的硬度也就在洛氏55到58這樣,不知是否符合LZ的要求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45#低温回火后硬度要是到55~58HRC组织会不会太脆了。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55到58是达到要求 超过40以上都可以了,主要是热处理后难加工,加工后热处理变形 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A:
熱處理后有變形,淬火和低溫回火后硬度大,一般都是上磨床磨,不過45#的話你看看那種專門做淬火材料的刀片能用麼

网友:
零件加工好后可以镀一层硬洛,冲压的凹模常用此方法。
要不局部淬火,变形小点。

游客

网友:
我那个组合滑块,镀铬好像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處理后有變形,淬火和低溫回火后硬度大,一般都是上磨床磨,不過45#的話你看看那種專門做淬火材料的刀片能 ...

其实就是组合滑块,上磨床是不行的
我是打算延长组合滑块的使用寿命
只是交货了事的话,45#调质再上数控铣就可以了
我得查下你说的刀片,谢谢大哥你了

游客

网友:
我听上次给我们调试哈挺床子师傅说 他们硬度60都可以车,不知道是哪种涂层刀

网友:
用洛钢加工后真空处理

游客

网友:
谢谢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组合滑块,上磨床是不行的
我是打算延长组合滑块的使用寿命
只是交货了事的话,45#调质再上数控 ...

ys8车刀

网友:
表面处理 提高耐磨

网友:
喷钼可以提高耐磨,且能承受一定的冲击 价格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8车刀

不是轴类零件,需要数控铣加工

网友:
耐磨不只是提高硬度,我原来在的国企里一般采用45#钢镀硬铬的方式
换材料的话,40Cr、9Cr18、4Cr13都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硬度。
关于热处理变形,如果注意一下零件结构对称、壁不要薄可以解决变形问题,可以考虑工艺性的结构热处理后再去掉
加工方面,能否考虑线切割。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你零件尺寸小结构复杂要求耐磨我推荐用粉末冶金。如果你一般用途选择低碳合金钢,热处理,碳氮共渗,不过你要对你设计的零件进行强度校核,还有什么用处工程材料上都基本推荐了什么材料用在什么场合,热处理后用在什么场合,国内外材料的不同都可以给出指导意义。希望没有师傅带多查查手册,多上上中国机械社区

网友:
当然了,我讲的这些都是理论的,校核有时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加工存在缺陷,材料本身有缺陷还有客户超极限实用那就熄得了,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可以采用热喷铬镍合金或涂碳化钨涂层,相当耐磨,但是成本很高

网友:
45也可以氮化的,不过氮化性能更好的可以选择35CrMo,氮化可以在你数控铣铣完后进行,几乎没什么变形,氮化后抛抛光就可以了,而且氮化表面比较耐磨。还是要具体看你的零件结构和具体要求才可以确定工艺。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谢谢这位大哥,我得去看看氮化,没接触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