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循环指令中的安全面R怎么理解

楼主(2012-06-16):
R-安全面(R面)的坐标。增量方式时,为起始点到R面的增量距离。在绝对方式下,为R面的绝对坐标。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网友:
比如你的起始點在Z100.,增量座標下R3.表示安全平面是Z103.,絕對座標下R3.表示安全平面在Z3.,這是個人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具體你可以上機床寫條程序試一下

楼主:
还有别人的观点吗?

网友:
2楼对的。

网友:
我来说说关于固定循环中的R的相关问题:
1、G90模式下,R值为您建立工件坐标系Z向0点的绝对坐标。
     例如:G90 G98 G83 X_ Y_ Z_ R_ F_ K_ ; 如若R5,代表工件坐标系Z向零点到R点之间的距离为5mm.
               若R为+,代表在工件坐标系Z向零点上面;
               若R为--,代表在工件坐标系Z向零点下面;
2、G91模式下,R值为从初始平面到R点之间的距离。
     例如:G90 G00 G54 X0. Y0. ;
               G43 H01 Z50. ;
               S1000 M03;
               G90 G98 G83 X_ Y_ Z_ R_ F_ K_ ;
     如若R5,代表从初始平面到R点正向距离为5mm,此时R点的绝对坐标为R(0,0,55)。
     如若R-5,代表从初始平面到R点负向距离为5mm,此时R点的绝对坐标为R(0,0,45)。
     若R为+,代表在工件坐标系Z向零点上面;
     若R为--,代表在工件坐标系Z向零点下面;
只是一家之言,不知道对不对?

游客

网友:
一目了然,专业。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二楼,正解,鉴定完毕

网友:
2楼、5楼均正确,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不理解,找本FANUC的编程说明书,随便一本,网上很多,你看看里面的解释,其实R点就是开始加工的点的Z坐标,在此点之前都是快进,此点后工进,另外,R点与G98、G99也有关系,编个程序看看即可。

网友(2012-12-30):
广州数控加工中心怎么循环   铣面我一刀一刀改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