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需要在2米x2米x30mm厚的台面上钻孔

楼主(2012-06-16):
我公司需要在2米x2米x30mm厚的台面上钻孔(右直径8~25的直孔,还有M5~M10的螺孔)。我们一直用磁力钻打孔,可新的用不到半年就打不了垂直的孔了,不是磁力钻底板磨损就是导轨磨损。       在此请教大家~~~
备注:加工中心价格太高,摇臂钻没效率。

网友A:
摇臂钻怎么没效率能否讲讲 我倒是觉得摇臂钻很好呀 只要你孔与孔中间的间距要求不是太高我倒是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B:
深孔钻可以搞定,我们就是做深刻钻的

游客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扯了吧 2米乘2米的板 用深孔钻?

网友:
设计一个数控龙门钻.去买一台旧的飞边机,用工字钢焊龙门,用电脑,步进电机控制,搞出来成本可以控制在3万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专用机就行了

网友:
做夹具最简单

网友:
lz说说看定位精度和垂直度分别要求多少,没有精度要求,就没有正确方法

网友:
我觉得摇臂钻很好用的 只要你孔与孔中间的间距要求不是太高,我倒是觉得挺适应。

网友:
样冲点好  摇臂钻才是王道 没效率是因为使用摇臂钻的人 该换掉

网友: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表面,什么刀具太贵,设备太贵。但是有没有想过制造成本是个综合成本呢?刀具贵了,设备贵了,但是他们换来的是节省了大把的加工时间。而加工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什么?效率的提升,可变成本的降低,尤其是人工成本。如果用合金钻头以及U钻在加工中心钻孔的话,效率比摇臂钻提升至少3~5倍,精度和寿命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钻怎么没效率能否讲讲 我倒是觉得摇臂钻很好呀 只要你孔与孔中间的间距要求不是太高我倒是觉得挺好用的 ...

摇臂钻太小,打2米x2米要转4次才可以打全部的孔(太大的摇臂钻打小孔有点悬,价格也太贵了)

游客

网友:
也是你要是单件确实很麻烦,如果是批量的可以考虑弄个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孔钻可以搞定,我们就是做深刻钻的

我的板只有30mm厚!!

网友:
做专用夹具、专用工装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活稳定,量多,可以考虑数控摇臂钻

网友:
可以用数控钻铣床,带中心出水的,效率和质量都比较理。

网友:
没做过这类工装,路过学习

网友:
用两台磁力钻的底座,做一个龙门式的磁力钻,这样导轨的侧向力被平衡掉了,或者自己改装 直线导轨龙门磁力钻,这样强大多了

网友:
我们一直都是用摇臂钻

网友:
买几个台钻连一块,几个人一块操作,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