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铣螺纹刀具加工,但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楼主(2012-06-16):
现在需要用加工中心来加工一个内螺纹,我想用铣螺纹刀具加工,但是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个 师傅能给我点这方面的知识,我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最好能给我介绍下基础的技巧和 原理,能举个例子也好,有这方面的资料我更是感谢了
 请大家帮我顶顶

在次感谢 !~!~!~

网友A:
用螺纹刀具加工内螺纹最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1、丝攻
2、螺纹铣刀

网友B:
螺旋插補吧,如果有的話,沒有的話只好用宏或是軟件輔助編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插補吧,如果有的話,沒有的話只好用宏或是軟件輔助編程

螺旋插补到时有 就是不会用,比如转速 和 走刀的速度怎么 确定啊!~!~!

游客

网友:
其實這個我也不會弄,因為我用的機床連螺旋插補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纹刀具加工内螺纹最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1、丝攻
2、螺纹铣刀

我们现在要用螺纹铣刀 ,但是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特别是走刀转速的问题  怎么确定

楼主:
顶顶啊   顶顶越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要用螺纹铣刀 ,但是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特别是走刀转速的问题  怎么确定

主轴转速这个要依据您螺纹铣刀片的材质、您所加工材料的材质、刀杆的材质而定。
进给量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插补到时有 就是不会用,比如转速 和 走刀的速度怎么 确定啊!~!~!

跟圆弧一样用法,G02,G03都可,只是只能用I、J编程,增加一个Z,每转一圈Z升高一个导程。转速和进给先参照厂家推荐,然后自己再不断微调。

网友:
平面铣。螺旋进刀方式。
型腔铣。曲面驱动。
方式如此,未应用过。

网友:
看螺纹大小,G84X_Y_Z_R_P_F_K_
X_Y_:孔位置
Z_:从R点到孔底的距离
R_:从初始平面到R点的距离
P_:暂停时间
F_:进给速度
K_:重复次数
如果很多孔 直接在下面输入X_Y_
退出循环G80
P_、K_可以省略,FANUC系统

网友:
螺旋插补,三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