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65Mn淬火后,能不能达到HRC53—56℃左右?

楼主(2012-06-16):
ZG65Mn淬火后,能不能达到HRC53—56℃左右?

网友:
手冊上沒有標,但是看這系列的材料最高才布氏300多,應該是達不到吧,請瞭解的大俠解答一下吧

网友:
用qpq盐浴热处理,可以超过你要求的硬度

网友:
如果是光淬火的话,45刚都能到HRC59-59.但这没用,主要是要调质出来的到综合的力学性能

网友:
这帖这么容易,竟没有完整回答,虽然我也不会。且记下。

大概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注意低温回火脆性,回火使韧性降低。饲料机械转子对韧性也有要求

网友:
可以然后在200~300℃回火应该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中间值,如有出入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2012-07-21):
这个应该可以查资料的,不是专业人

网友(2012-09-13):
貌似,还不清楚

网友:
硬度是可以达到的,一般形状复杂的零件才用铸造成型,需要注意预防淬火裂纹.

网友:
楼上正解,单说淬火硬度肯定超过这个值但是很容易淬裂,淬火后采用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