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用的是哪种磷化?

楼主(2012-06-16):
不知道关节轴承用的是哪种磷化,黑黑的那种。另外还想了解一下,轴承磷化具体有什么作用?
对表面处理一窍不通,只是想了解一下,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纯锰系磷化吧!

网友:
一般都是锰系磷化……

网友(2013-08-02):
表面处理工艺,增加光滑度,耐腐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