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菱RPMW1003MO VP15TF刀粒R5

楼主(2012-06-16):
用普通铣床加工不锈钢304,使用此刀粒加工毛坯料宽48mm、长52mm、高40mm,加工成长50mm.宽46mm.高36.5mm的零件。应该怎么样选择转速、吃刀量。有哪位社友用过此刀粒给点意见,跪谢

网友:
這個的推薦切削速度是150(100~200)mm/min,這是刀具線速度,打慢一點也無所謂

网友A:
推荐使用刃径30长110柄20的R5圆刀片,线速度160,每刃进给量0。2,切深2MM,切宽25,我这边有能达到三菱效果百分之八十的国产圆刀片,价格要便宜好多,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刃径30长110柄20的R5圆刀片,线速度160,每刃进给量0。2,切深2MM,切宽25,我这边有能达到三菱效果 ...

请问你有什么牌子的国产刀片,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