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才能保证轴承位和直径200的同轴度在0.1?

楼主(2012-06-16):
我有一个滚筒总长是1.5米,滚筒直径是200毫米长是1.1米,两头各有长160直径60毫米的空位和40长直径45的轴承位,现在是其中的一头在200和60毫米的交界处断了,现在要把它修好,就用直径65长200圆钢焊了回去。有一台2米的6140车床,请问要怎样加工才能保证轴承位和直径200的同轴度在0.1啊?(中心架不够大架不到200毫米上打不了中心孔)谢谢!

网友:
嗯,是不好办

网友A:
要是200的滚筒可以车的话,或是下料下一个208左右的滚筒两头焊上的轴头要留量要预先打上中心孔焊上,在CA6140车车床反复车一中心孔定位修正中心孔,是两段同轴0.1

网友B:
没有中心架的确不好弄,如果以焊接好了,可以再万能铣上打中心孔,如果还没焊的话,可以先在65的棒料一端打中心孔,然后定位点焊,上车床一夹一顶,校正200的滚筒,再焊,再校正,直到合格,焊好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200的滚筒可以车的话,或是下料下一个208左右的滚筒两头焊上的轴头要留量要预先打上中心孔焊上,在CA61 ...

滚筒没有问题,就是轴头断了,只要接回去校正车出轴承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断的一段去掉---短的一端进行加工一个孔-----在车一个心轴---进行定位---然后焊接---焊接以后进行加工--
...

是从200滚筒的根部断的,开始也是想加工一个孔,可是中心架架不了,没办法车孔,最后只是划线大概用洋冲打了个点,心轴一头车尖定位焊接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装夹来进行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中心架的确不好弄,如果以焊接好了,可以再万能铣上打中心孔,如果还没焊的话,可以先在65的棒料一端打 ...

已经焊好了,我们这里又没有铣床,还有就是在没有焊前怎么顶得到?就是可以顶到那焊时不是又偏了?

游客

网友:
俺是说,将65的棒料,先定位点焊一下,然后一夹一顶,进行校正。

网友D:
要不要自制一个简单的,托架,(一边各一个轴承,架着那个滚筒,,就是这个东西以后估计也会用到吧)代替中心架,,低转速,用表找正以后,,再慢慢打个中心孔,,,然后顶住,,车出轴承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自制一个简单的,托架,(一边各一个轴承,架着那个滚筒,,就是这个东西以后估计也会用到吧)代替中 ...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多谢!

轴承要弄成可调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要弄成可调式的

谢谢,这个我知道怎么做,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们这都是上镗铣床钻个中心孔先。

网友:
不是很懂,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