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读图纸 (PCB)

楼主(2012-06-16):
  哪位前辈能帮忙解读一下这个图纸中的逻辑关系吗(单片机控制)?
      图纸是找人代做的,现在对方要确认图纸。但小弟不懂怎么识图。我只提供了逻辑关系的原理图。
请帮忙看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逻辑关系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附带单片机程序)
              可能工作量比较大,不知道哪位前辈有时间能帮忙。
                                                                      谢谢!

网友:
在分 与 好奇 下 我选择了分

网友:
要装 protel 软件才能看,一般玩机械的看不了,你把它转成其它格式发上来,也许大家有闲的时候给你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应该不复杂,

网友A:
protel可转cad。

网友:
简单的电路,感觉三分花的稍嫌浪费。
J2输入六路开关量,经TLP521光耦隔离后输入至ATMEGA48单片机,经过处理之后由EL357隔离输出,四路开关量通过达林顿阵列ULN2303驱动继电器输出。有一个蜂鸣器可以用来出提示音,原理图中预留了一路SPI接口。

网友B:
又重新看了一下楼主的要求,图中错误的话是没什么,RUN指示灯的设置上觉得稍微有点不妥,个人比较倾向于用一只闲置GPIO驱动这个指示灯,而不是接在数据线上面来指示SPI输出。
再图画的乱了些,其余没啥。

网友C:
确保原理图正确,再在PCB图一根根线量下,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原理正确了,PCB能确保正确的,不用怀疑。

网友(点评):
至于布线工艺合不合理,这个就只有查相关规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l可转cad。

04102 网友 你好!
       谢谢你帮忙查看并分析。请问整块板这样设计合理吗?会不会有浪费或者运行不稳定的现象。

                  我的逻辑要求:1.  只有KA1工作了,其余的继电器才能工作。
                                            2.  KA2和KA3互锁。假设KA2工作停止,然后要KA3工作。那么KA3需在KA2停止工作后 ,计时5S后工作。(也就是KA2和KA3工作切换需要经过5S延时,从停止状态开始工作则不延时)。
                                            3.  KA2或KA3工作后延时5S  KA4工作。

           这个电路图实现这些功能有问题吗?图中预留的一路SPI接口有什么用处?是编程用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重新看了一下楼主的要求,图中错误的话是没什么,RUN指示灯的设置上觉得稍微有点不妥,个人比较倾向于用一 ...

04102 网友 你好!
       谢谢你帮忙查看并分析。请问整块板这样设计合理吗?会不会有浪费或者运行不稳定的现象。

                  我的逻辑要求:1.  只有KA1工作了,其余的继电器才能工作。
                                            2.  KA2和KA3互锁。假设KA2工作停止,然后要KA3工作。那么KA3需在KA2停止工作后 ,计时5S后工作。(也就是KA2和KA3工作切换需要经过5S延时,从停止状态开始工作则不延时)。
                                            3.  KA2或KA3工作后延时5S  KA4工作。

           这个电路图实现这些功能有问题吗?图中预留的一路SPI接口有什么用处?是编程用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保原理图正确,再在PCB图一根根线量下,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原理正确了,PCB能确保正确的,不用怀疑。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04102 网友 你好!
       谢谢你帮忙查看并分析。请问整块板这样设计合理吗?会不会有浪费或者运行不稳 ...

这个电路并不是逻辑门实现功能的,全靠程序。
按图看,实现你的逻辑要求没有问题。

运行稳定情况需要综合看PCB的layout和具体程序。

没有浪费。但觉得用在保护方面的器件使用不足。

SPI接口可以扩展任何SPI接口的器件,包括EEPROM、点阵显示屏、时钟等等
也可以作为高速通讯总线收发状态信息等,但不是用来编程的。

用来ISP编程的USART口并没有引出。片子可以预编程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