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螺纹不是实体

楼主(2012-06-17):
为什么我画的螺纹不是实体来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接触过sw  。。lz为嘛不用proe呢?

网友B:
这样的事,我没有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事,我没有见过。

杨大侠 2点还没睡啊   熬夜不好!

在SW里需要画出螺纹吗?   装饰螺纹线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
重建模型看看 !我以前一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sw  。。lz为嘛不用proe呢?

做机械都是用s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杨大侠 2点还没睡啊   熬夜不好!

在SW里需要画出螺纹吗?   装饰螺纹线用用就可以了

那个我会  我就是想学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事,我没有见过。

为什么我画不出这个效果  可以说下你的步骤么 谢谢咯  我学了很久都没学会

网友:
画好螺纹后,要勾选中装饰螺纹线选项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事,我没有见过。

这种是怎样画出来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