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接触到摇臂计算的问题,欢迎探讨(第三页贴了计算过程)

楼主(2012-06-17):
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提出讨论,在设计中计算能占到多少比例。
在那之后俺接触到了一个摇臂计算的问题,
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计算价值,于是想拿来和大家探讨一下。

计算的内容如下图所示。一个大的摇臂,下面一个小的杠杆。
尺寸如图中所示,单位:mm。
摇臂向下摇动8度的时候,要求杠杆右端向上抬起40mm。
问杠杆左半的长度,也就是图中下部的x值,应该取多少。

以前公司里的人设计这个的时候,
只是在CAD里画图,然后旋转杠杆到40mm
然后想办法试了几个值然后得到一个近似的值。

最近我接触了这个工作,想办法建立了数学模型,
把计算公式列出来,然后放到Excel里面
然后这边输入目标高度,就可以利用Excel的单变量求解功能求出x值。
在客户要求改变目标高度的时候,就可以及时地进行计算验证了。

不过我的计算过程比较复杂,A4的纸一半画图一半列算式。
这个问题看着数据不多,计算起来我花了不少时间。
在这里也想看看大家的计算方法。
如果有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探讨交流一下。谢谢。

------------------------------------------------------
准备在第三页贴一下自己的算法。那之前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认真参与,xingqitian2012,LIAOYAO,ltk5614,风追云,mightkyo,plaspro等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昨晚有位朋友在QQ上给我发了他的解析计算方法,也很有新意,我对着显示器还点头了。或许有些朋友也计算了只是没有回帖而已,各位同行辛苦了。毕竟可以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不是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的,所以一旦能够有些交流,就是一件快事。

今天把计算过程整理了一下,贴上来和大家一同切磋。
字迹潦草,万望见谅。如有疏漏,还望指正。

题目:

计算过程。因为没有扫描仪所以只能用相机照下来,所以比较模糊,
点击可以看大图,大图是1200*1600的,应该能看清。

这是一种简单形状的凸轮(cam)的计算,算是一个有实际价值的应用题吧。
计算的方法有很多种,希望各位朋友也能够提出您的见解,大家在论坛里集思广益。

估计有朋友会注意到,得到B式之后,就可以建立Excel表格进行试差计算了,
但这里为了求 θ8 的表达式,又推导了D式。D式在这个计算里并没有使用。
在我实际的计算中,需要求出右端位移量与摇动角度的图象关系。
也就是摇动角为0度,0.5度,1度......的时候,右端位移量的图像要求出。
所以需要由已知的摇动角 θ6 来计算出 θ8,然后计算出xt,最后做出图像。

右端的尖端要和别的机构配合,所以移动的快慢和时机有一定要求。
为了研究cam结构和右端移动的关系,我画了其它两种cam进行计算。

对于cam2,可以用上面铅笔写的方法进行计算。
但是对于cam3,用上面的方法计算不了,
今天上午我憋了一上午,也没列出cam3的计算式子来,感觉太难了。
中午吃饭之后,下午又研究一会儿,用另外的方法算出来了,全是θ,用了十个θ。
++++++++++++++++++++++++++++++++++++++++++++

Excel里的 单变量求解 功能是个好用的东西,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复杂的试差计算。
界面如下。
工程问题中有时候一些变量不能直接的计算出来,
而是存在于算式的两边,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功能。

这次我接触的这个计算,本来是按照40mm已经有了设计图纸,铸件的外协任务也已经发出去了。
但是客户突然说,要改为20mm。
于是有了计算表格,把xt改为20,然后进行单变量求解就可以得到新的x值了。
新的x值是601.9。
这时候发现这个x值的地方,已经受力很大了,不能用杠杆去接触。见下图cam4.
如果图纸没发出去,还可以修改设计,
但是现在外协都出去做铸件了,
木型什么的估计都定好了,再改就麻烦了。
所以又开始想办法。

这时候就是异想天开地想啊想。
最后得到的是,cam5.
这样处理后,右端的移动量,就可以变为20mm了。
当然,这次再列算式计算就比较麻烦了,
我是用作图法求的那个缺口形状。
我给同事看的时候,他说,这回是彻底的cam了。
cam5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杠杆的跳动,
杠杆的接触面经过那个角的时候,速度发生变化。
如果加速度过大就会有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所以那个角要圆滑一些。

以上。
也希望其他朋友也能将自己工作中的普遍性的问题拿来探讨一下。
多年之后再看自己曾经写的这些东西和大家的讨论,或许会是一件充满技术性的回忆吧。

游客

网友:
先留个脚印。

网友:
这个要用三角函数算的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游客

网友:
你说的很对。我连正弦和差的公式都用上了。

网友:
三角函数,感觉没什么复杂啊

游客

网友:
回 lss338 是不复杂呀,约莫是5连杆机构的计算而已!
嗯,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后来建立模型后发现需要花些功夫才能搞出来。

网友:
可能不仅只是三角函数计算。这中间有个变量:摇臂0°时,摇臂中心距杠杆X的R30圆心的距离设A;摇臂8°时,这个距离肯定就不再是A这个长度了。到底怎么算等高手出现,哈哈。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A:
513.7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3.7MM

您好,谢谢您的认真参与。

只是觉得您的第二副图片里,杠杆的左半段长度变化了,所以抱歉不太正确。

游客

网友:
看了liaoyao朋友的点评,想了一下,只靠CAD作图也是可以求出来的。
俺用作图法得 X = 513.95980391 ,搞计算要用到 6连杆,只是用来回帖就懒得去搞。

网友A:
没错啊 , 那就是两个不同的杠杆啊,, 但孔和尖的距离都是7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 , 那就是两个不同的杠杆啊,, 但孔和尖的距离都是700啊。。。。

您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检查我的Excel表格,发现有个地方我弄错了,抱歉。
因为我实际的计算表格里还有其他顶杆的计算,并且不能直接写我们用的尺寸,
所以题目中的尺寸是我临时设定的,所以有了点出入。

我重新输入了Excel表格重新计算,得到的结果和您的结果很相近。
我计算的结果是513.96
和你的结果有点出入,分析了一下,估计是右边的竖直位移那里有一点理解的误差。
我题目的意思是上面的A图,所以我的结果是513.96
我计算了一下,你是按上面B图计算的,计算结果是513.78
那个地方不是很重要,所以您的答案可以认为是正确的。
谢谢您的参与。

如果有可能,希望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做法。谢谢。

游客

网友:
这个计算式影响是最终角度的参数不同。
按题意也可以算得出来,差别是在右侧尖点的 X 值。两者只差一个计算式。

网友:
求答案

游客

网友:
求答案有何用? 答案只是这个案例中某一条件下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一堆数字,用在别的场所就完全没有意义。
有的朋友是周一才开始上网。留一点时间想看看他们的意见。预计在第三页贴答案,一周以内。

网友:
想了半天还是只能用作图法解决啊

游客

网友:
假如没有CAD,怕是作图也没办法。
第三页贴了一下做法,可以切磋一下。

网友B:
经过用作图法后,可以简化计算方式。
看得懂的就看得懂,

子子 阁下看了应该可以再简化您的计算式吧,俺猜想

这是右侧端 Y值为 40

这是右侧端 旋转距离为 40  ,Y值为 39.9837

游客

网友:
用平面上两条直线的交点公式就可以简化这个案例的计算。
beyond5737 老师,您说的没错。俺发这图是为了说明从作图法中找到了计算式,比俺未作图之前想的更加简便。在 子子 老师公布他的方法后,俺再说出俺现在想到的计算式,真的很简单。
很多结构和重要的部件还是要详细计算的,以后又据可查
没有用作图法前还觉得立计算式时用到多连杆的方式,做了第二个图后明确可以简化计算式。

网友:
如果Y值=40,目标杆长513.714;
如果距离=40,目标杆长=513.776;

结贴,哈哈

游客

网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可以介绍一下解法。

网友:
一般都是用软件去模拟

网友:
解相似三角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用作图法后,可以简化计算方式。
看得懂的就看得懂,

看你的图,好像有个问题没有考虑进去,摇臂转过一定角度后,它和杠杆左端凸起部分的接触位置变化了,如下图所示,图中的两天粗实线都相对垂直位置转过了相等的角度,第三张是局部放大图。你的图细节部分看得不是很清楚,你在计算的过程中考虑这个没有?

游客

网友:
这个点俺在未用作图法前已经想到,才会认为需要用多连杆方式计算,经过作图后看到更简便的计算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检查我的Excel表格,发现有个地方我弄错了,抱歉。
因为我实际的计算表格 ...

我和你们都不一样。

杠杆的长度是不变的,所以我按下面这个图算。

游客

网友:
呵呵,今天又算了下,方法是对的,而且比较简洁,昨天是计算的过程中弄错了,我算的是513.782mm。
是的,对错不是目的,学习才是重点。 您这个条件俺也做了个图,和您的结果不同,认真参与的肯定都能学习到。
忘说了,我的计算结果是670.25mm.不管对错,等楼主把他的结果和过程发布一户,我会把我的计算过程整理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网友:
闲来无事,也来一张图解法。

游客

网友:
这张图大家好好看看,赞

网友:
还是没人会计算嘛,作图法挺简单

网友:
将13#的图简化做说明,
本例有2个定心,即A0B0
用『两条直线的交点』,即线A线B 的交点;
平移B0到线B,则交点到平移点的距离即为所求 X

网友:
如果R30换成滚轮,我的计算结果519.635对吗?

游客

网友:
ltk5614朋友说的对,滚轮也是一样的。你的结果稍微有点偏差,关键在于思考过程。
换成滚轮也是一样的,本质上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简单的事,变复杂了是什么本事呢,CAD可以精确到0.01mm,作图即可,为何要算呢?不明白。这种机构只是用几 ...

用三维动画也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用excel算这个我还不会,快毕业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过段时间稳定下来了就去学。 这也算是编程了吧,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厉害,你是怎么想到这种解析法的,数学基础扎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认真参与,xingqitian2012,LIAOYAO,ltk5614,风追云,mightkyo,plaspro等朋友都提出了自己 ...

好厉害。。我自己画图画了半天,可能太乱了没法角度和长度联系起来,那个EXCEL函数没用过,好像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我自己画图画了半天,可能太乱了没法角度和长度联系起来,那个EXCEL函数没用过,好像很厉害啊
...

嗯,我也是工作所迫,才下工夫把它搞定的。那个Excel的功能很不错,即使现在不能马上掌握,起码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以后会有机会用得上的。

网友:
513.71只在CAD里面作图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没有什么算法啊, 只需按照你的要求,把已知道的条件画出来。。  两个旋转空的相对位置。。 画水平杠杆孔到尖右端长度700

旋转杠杆右端孔到尖长度700,左端长度任意,将两根杆尖 画两个水平线 ,中间用直线连接起来,也就是它们的竖直方向位移

选X长度,测量位移。。。。很容易就能出来。。。。。 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是SW做的, 这种几何法看上去象是碰出来的,其实不然,X值变大,竖直位移变小,X值变小,竖直位移变大,(或利用插补法,大值和小值相加,求平均数进行比对)

这种几何法其实比计算更快捷。。。
如  计算同步轮的长度,,N个不同的同步轮,成不同角度,不同大小,去选用合适的同步带,。。只需根据它们的位置,画出分度圆曲线,测量下长度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什么都计算。。。。不适用

网友(2012-07-27):
本人用inventor分析,随时改变已知条件,可得出相应值。但看了下其他帖子,结果有点出入。
1、各处约束如下图所示。

2、转动8°,位移40时,x=513.714

inventor作图

inventor作图

3、转动10°,位移40时,X=550.79

4、转动8°,位移50时,X=478.517

网友:
原理简单,计算复杂,主要涉及函数,可以考虑用excel方便些

网友(2013-01-11):
用直线1、2、3的方程和ab两点的距离求解不知行不行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你图中ab那条直线,实际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变化的折线。

网友:
(700-x)tan8°/40=x/700
x=497.656

网友(点评):
手机打字辛苦了,不过计算方法有一些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厉害,你是怎么想到这种解析法的,数学基础扎实啊

确实不是简单的三角函数,由于结构布置的原因(距离偏移、半圆弧过渡等),当连杆摇臂转动时,连杆转角并非绝对线性,主要是因为结构中参与了。第一次来这里,报个到,希望日后多多互相学习。

网友(点评):
貌似是今天注册的并且是第一个回复,欢迎多多参与。

网友:
应该是这种解法:
Ax=-700-370*sin(8°)
Ay=430-370*cos(8°)
β=arcsin(40/700)
Bx=a*cosβ-60*sinβ
By=a*sinβ+60*cosβ
(By-Ay)/(Bx-Ax)=tan(-8°)
可求得a的解为-513.7139128
所以那段长度为513.7139128

网友(2013-12-18):
2012年的问题, 2013年解, 精神可佳! he...he

网友(2015-01-09):
现在贴上算不算啊

网友:
不好意思,刚看到24楼LIAOYAO大侠已给出了此方法
自己娱乐吧,哈哈

网友(2016-02-16):
看了一下题目,没看懂,一时还不能给出自己的思路。
不过大致浏览了一下各位大侠的见解。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的论坛就应该有这种讨论和交流,而不是沉浮与“待遇,加班,年终奖”等“浮躁”的词汇。。。

网友(2016-09-16):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认真参与,xingqitian2012,LIAOYAO,ltk5614,风追云,mightkyo,plaspro等朋友都提出了自 ...

请问CAM5 图形如何用图形法计算

网友(2019-01-29):
现在有参数化设计软件了,模拟一下就出来了。我觉得数学能培养一个人思考的能力,探索世界的能力。对想好好生活的人非常重要

网友: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种类似的问题,简单得还好,但是如果涉及到多尺寸,多参数怎么解决呢,数据量一庞大,数学解析法根本不适用,可能半年一年都算不出来,用ADAMS的优化分析方法解决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没有王道,适合自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