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体操

楼主(2012-06-17):
12个外观一致的小球里有一件次品(重量不合格,但不知道轻重),现在只有一架天平(没有砝码呀),称量几次可以分辨出这个次品呀?呵呵,要求次数最少,还要分辩出次品的轻重。大家一起来做操了!!有答案的朋友记得写出分析过程,一起探讨呀。

游客

网友(2012-08-31):
其实我想说,既然是用砝码的天平,精度就不会太高,那说明重量差异还是不算太小的,那么,手掂一掂不就搞定了?所以最终答案是一次都不用,哈!

网友A(2012-06-17):
我考虑的话,需要四步。
1。分四组,每组三个。其中两组称量后对称。一组不对称
2。不对称的一组中,从里面各拿出一个,再称。(1)如果对称,次品在手中,只需要手里任意一个放在盘中,与其他中的任意一个球比较。平衡手中的即是次品,不平衡,刚放入的那个即是次品。既需要三次即可分辨(2)如果不对称,从盘中再各拿出一个,遵照(1)再来一次,需要四次称量。

游客

网友:
有门,加油!继续做操!看还能不能再少一次。

网友:
多则4次,少则3次:
第一步:将12个小球分成3组,将其中两组放到天平上,假如平衡,则剩下一组内有次品,用有次品组换掉一组,可以知道次品是请了还是重了;假如不平衡,随便换上一组,看看不平衡的况,来判断换掉的和被换的一组是否质量相同,以此来判断次品是请了还是重了,总而言之:第一步需要两次称量就可以知道次品在哪一组、次品是轻还是重。
第二步:由于已经知道次品在哪一组,从这组内随便拿两个放在天平上个,假如不平衡则马上判断是哪个是次品(此情况为3步);假如平衡则把余下的放上比较(此情况为4步)。

游客

网友:
由衷佩服楼上二位的头脑,你们的答案很接近了,我当初遇到这问题,想到你们这儿时,用时已经超过2小时,呵呵。不过,希望你们再加加油,还没找到最终的方案。这问题据说一天内可以解决的都应该令人敬佩。我没做到。

网友:
怎么想都是三到四次啊
第一步:分a,b两组,称一下,假设不合格球的质量轻一些吧,取出轻的那一组a;第二步:将a组分成两组称一下;平衡则假设不成立,不平衡则成立
第三步:1、如果平衡,则不合格球在b组,且确定质量重,将b组分两组称一下,取出重的一组再随便从中去两个称一下就能判断了,此情况需要称四次;
        2、如果不平衡,则取出轻的那三个中的两个称一下,轻的那个就找到了,此情况称三次

游客

网友:
正解是三次,朋友,再想想,下面8楼9楼的答案是正解。

网友:
2次到4次

网友:
12个球是吧 给他们上编号123456789 10 11 12 如果123456有次品 再称 123和456 那边轻就是废品同时拿起2个 你明的 那样分2次称就行了

网友:
我回答错了 应该1次可以了 12个球分2组 1个1个的放 左右放 好彩的话,刚放上去那2个球就知道那个是次品了。次品轻和重的话再放多1次左右1个球就知道了

网友:
4个一组;
 a组比b组,若平,在c组;    取a组3个比c组3个,若平,为c组剩余一个;        与a组一个比可知轻重
                                                                  不平,可知轻或重为废;       c组3个取1比1,若平,剩余为废
                                                                                                    不平,废者为废
a组比b组,不平,c组标准; 取a12+b123比b4+c,若平,在a组剩余2个;        a组3号比c组一个,若平,a组4号为废,a与b已知轻重
                                                                                                    不平,a组3号为废
                                                                    不平,在b组,a与b已知轻重,可知轻或重为废;          若b4废结束
                                                                                                    否则,b1比b2,若平,b3废
                                                                                                    不平,废者为废

最多三次,有人加分吗

网友:
看来还是没变聪明,白累死若干脑细胞
不过,表格表达得很清晰,可以加分
“取a12+b123比b4+c,若不平,在b组”,为什么不可能在a1和a2中呢?
佩服!才思敏捷,逻辑清楚。做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关注隐含的信息,二分组或者三分组是关键。感谢诸位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网友:
运气好的话,只要两次啊.

网友:
这么复杂的东西

楼主:
同样的问题,如果是8个小球,几次可以分辨出次品?(1、不用分辨轻重,2、分辨出轻重)

网友:
出题的初衷是考察分组的能力。

如果考虑到劳动效率(拿上拿下)和期间的思辨,其实
有更快的方法,只不过所谓的次数会多些。

每边先各放一个。根据概率看,应该是平的(不平才好,立马出结果)。
然后每边继续加一个,直到不平。

如果不平,说明刚放的这两个中有一个有问题。
取其余的球(肯定是好的)随便与其中一个比一下即知晓是那个球有问题,是轻还是重。

这个逐渐加的方法很逻辑,很机械,所以执行会很快。
恰如计算器只用加法玩加减乘除,照样比人快。

游客

网友:
呵呵,大侠说的方法是比较容易自动实现的,但这问题的初衷,的确只是追求最少的次数。活动活动脑细胞而已

网友:
我不懂称重一次具体怎么定义。我想的是,每一次拿两颗球,左右手各拿一个,同时放进天平里,平了再拿下一组,直到不平的时候真相就出来了,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一次,求解释。

游客

网友:
晕了!呵呵。你理解的对,你得到一次平或者不平,这就算一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考虑的话,需要四步。
1。分四组,每组三个。其中两组称量后对称。一组不对称
2。不对称的一组中,从里 ...

一次吧!将其一个一次放上去,直到不对称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a12+b123比b4+c,若不平,在b组”,为什么不可能在a1和a2中呢?请楼主明示?步骤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一道不错的逻辑推理题,长见识了,看来脑袋需要开发啊

网友:
2、3楼已说过,3或者4次即可,支持

楼主:
风追云,和18楼的质疑是对的,呵呵。我来公布下我的答案,请大家指正。

网友C:
题目太容易了:应该是13个球,其中一个不一样
答案是三次就能称出来

游客

网友:
高见!13个称三次可以分辨出不一样的,还是也能分辨出次品轻重?12个我会,13个要继续想想了,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
先想想吧,我当初做这个题目时想了大概一个月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题目太容易了:应该是13个球,其中一个不一样
答案是三次就能称出来

提示一下:第一次天平每边放4个球

楼主:
风追云,和18楼的质疑是对的,呵呵。我来公布下我的答案,请大家指正。

  分为三组,每组4个,称量a组b组

  不平

  平

  a组重,称量a1a2a3b4,c1c2c3a4

  b组重(情况与a组重类似,数不赘述)

  次品在c组,称量c1c2c3和a1a2a3

  不平

  平,

  不平

  平

  a1a2a3b4重,称量a1a2

  C1c2c3a4重,称量a4c1

  称量b1,b2

  c组重,称量c1c2

  c组轻,称量c1c2

  次品为c4,称量c4和a1

  不平

  平,

  不平,

  平,

  不平

  平

  不平

  平

  不平

  平

  C4重

  C4轻

  a1次品重

  a2次品重

  a3次品重

  a4次品重

  b4次品轻

  b1次品轻

  B2次品轻

  B3次品轻

  C1次品重

  C2次品重

  c3次品重

  C1次品轻

  C2次品轻

  c3次品轻

  C4次品重

  C4次品轻

游客

网友:
2次??我没想出来,你贴出2次的方案来看看,好吗?
楼主的答案有点意外,你的解法至少3次了!如果追求最快次数:5个一组分别为A、B组,剩下的为单个C、D,这样最快2次分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目太容易了:应该是13个球,其中一个不一样
答案是三次就能称出来

现在13个球,三次能找出次品,而且分辨出轻重,我还没想出来,期待山洪大侠的解答。。。。。。。

楼主:
“楼主的答案有点意外,你的解法至少3次了!如果追求最快次数:5个一组分别为A、B组,剩下的为单个C、D,这样最快2次分出。”

凸轮设计与加工大侠,可以贴出2次的答案来吗?研究一下。5个一组,称AB吗?平了、不平都难分辨出次品是谁、轻还是重吧?!

游客

网友:
呵呵,那我的理解错了,我只想着最快几次了!
呵呵,建议你再仔细想想吧。要求是最糟糕的时候也要最少次数找出,按你的方法,运气最差是几次找出次品,而且分辨出轻重?运气好两次并不稀奇,呵呵。
如果首次A/B 组不平,则次品在A/B组里面,最快也有2次的方法,不再细说!
以上为2次,如果C加入后,A/B平了,则说明D是次品,同样的方法,需要3次。
5个1组分别为A、B组,剩下的为C、D单个;首次如果A与B平了,说明次品在剩下的C、D里,随机在C、D里取出1个,置换A、B组里面任意1个如A1取出,C加入,如果A、B组不平,则C就是次品,若A重于B,则C偏重,反之则C偏轻;

网友:
     既然是头脑体操,思路是否可以再开阔点,除了找怎样秤的方法,是否可以在天平秤上想方法(不是电子秤,那就无思考意义了!)?
   如果可以,那么不管数量多少,2次就能分出次品的相对轻重。如果是12个,则天平秤12等分,各放1个,哪段失衡,次品就在那里。

游客

网友:
现有的天平秤可以理解为2等分对置,12等分对置的相当于6个现有天平秤的组合,这只是头脑体操,无实际意义。
呵呵,“则天平秤12等分”?我不明白。哪段会失衡呢?我越来越糊涂了,你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D(2012-07-19):
12个分成4组,每组3个,取两组称;
假设一:天平平衡,用剩下的两组中的一种置换天平上的一组,如果平衡,剩下的有残次品,如果倾斜,则这组中有残次,并可知轻重;
假设二:天平倾斜,同样置换一组,如果平衡,则换下的一组有残次品,并可知是轻是重,如果倾斜则位置换的一组有残次品,可知轻重;
找出残次品的一组:
取其中两个再置于天平上,可知三个中哪一个是残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个分成4组,每组3个,取两组称;
假设一:天平平衡,用剩下的两组中的一种置换天平上的一组,如果平衡, ...

楼上,欢迎惠顾,答案貌似有点小问题

假设:按你的思路,分四组ABCD,每组三个。
         1、秤AB,平衡
         2、秤AC,平衡,次品在D组
         3、秤D1D2,平衡,次品是D3。

已经秤完三次,也找到了次品,但D3是轻还是重呢?能知道吗?

网友:
    还真是,遗漏啊

网友E:
应该最少称3次!
第一步每边放3个去称重,如果不平衡,哪面轻次品就在哪边,再每边放一个称一次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如果天平平衡,那么次品就在剩下的6个里面。第二步每边放两个,如果不平衡,哪面轻次品就在哪边,再每边放一个称一次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如果天平平衡,那么次品就在剩下的两个里面。第三步再称一次就OK了。

网友(点评):
呵呵,已知条件没有说次品是轻还是重,你怎么认定轻的是次品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应该最少称3次!
第一步每边放3个去称重,如果不平衡,哪面轻次品就在哪边,再每边放一个称一次就可以知道 ...

对不起,我说错啦,得四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我说错啦,得四次。

我在25楼贴了我的答案,三次可以的,你有兴趣就去看看。

网友:
3——4次

网友(点评):
看25楼的答案,3次就够了,有什么疏漏没有?

网友C(2012-08-20):
引用 楼主:
现在13个球,三次能找出次品,而且分辨出轻重,我还没想出来,期待山洪大侠的解答。。。。。。。

提示一下,第一次称8个,每边4个。剩下的你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一下,第一次称8个,每边4个。剩下的你再想想

呵呵,按你的思路,第一次如果平衡,剩余的5个里面有次品而且不知道轻重,然后两次可以分辨出来并分出轻重吗?我看够呛!说说你的答案吧!

网友C:
如果只有5个,且里面有一个次品,那神仙也分不出来。但不要忘了, 还有8个好的哟,嗳,都快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有5个,且里面有一个次品,那神仙也分不出来。但不要忘了, 还有8个好的哟,嗳,都快告诉你了

呵呵,说说你的答案吧。

网友:
这个题目也太经典了吧

网友(2012-10-11):
2或3次就能找出那个最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