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核该杆的强度,帮忙做下受力分析

楼主(2012-06-17):
如题:图示结构,梁BD为刚体,两杆用同一种材料制成,横截面面积为A=300平方毫米,许用应力为160MPa,载荷F=50KN(在D点出,竖直向下)校核该杆的强度,求帮忙做下受力分析。

网友A:
这是哪门子的神马题啊?
(1)“梁BD为刚体,两杆用同一种材料制成”我咋没看出那两个杆在哪啊?
(2)标了俩a,就是没具体数字,C点铁定是出来打酱油的了
(3)L表示:C一个人打的酱油不够多!
也许上帝会帮忙的!

网友:
弄不清楚他这是什么题目。

网友B:
弄不清楚他这是什么题目。建议多看看材料力学,这个题目那本书里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清楚他这是什么题目。建议多看看材料力学,这个题目那本书里有类似的。

不好意思,题目没写清楚,两杆相距为a,两杆材料相同,横截面积为300平方毫米,许用应力为160MPa,杆BD为刚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门子的神马题啊?
(1)“梁BD为刚体,两杆用同一种材料制成”我咋没看出那两个杆在哪啊?
(2)标了俩 ...

首先,谢谢你的参与,不好意思,我没有写清楚,两杆相距a,两杆的材料相同,c点与d点处都是杆连接刚体的两点,BD为刚体梁

网友(2014-05-04):
不明白:既然BD是刚体,那么无论在D有多大的力都不会有BD梁都不会变形,两杆根本不会受力,还怎么校核。

网友:
2杆不是2力杆吗,1杆和B点不受力吧。

网友:
同楼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