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铁409B 是什么材料 价格多少啊

楼主(2012-06-17):
1.不锈铁409B 是什么材料  价格多少啊
2.不锈钢和不锈铁区别 是什么
3.不锈铁到底是什么材料,也是属于不锈钢么,怎么有人说是废料炼的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不锈铁不是不锈钢  只是没有磁性 冒充不锈钢而已,里面好像有铅

游客

网友:
网上查了 俗称的不锈铁就是非奥氏体的不锈钢,它们具有磁性 即不锈铁指的是有磁性的不锈钢, 不锈铁的金相组织是铁素体和马氏体,通常所说的不锈钢的金相组织是奥氏体. 民间称马氏体不锈钢和铁素 现在有点迷糊

楼主:
如百度里的   430不锈铁    说的就是不锈钢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8547.htm

有点乱...

网友:
不锈铁就是废料炼的,中国美其名曰“不锈铁”,其实是垃圾。

游客

网友:
不锈铁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2012-08-04):
不锈钢国内标准GB245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不锈铁不是不锈钢  只是没有磁性 冒充不锈钢而已,里面好像有铅

不懂别乱说!!铅可以称作钢?你有才的可以编材料手册或者开钢厂去了。所谓的不锈铁其实就是铁素体的不锈钢。不含镍过含量少。不耐腐蚀。但刚性和硬度比不锈钢好,在非重要的场合代替不锈钢。比如机床门把手,插销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百度里的   430不锈铁    说的就是不锈钢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8547.ht ...

含铁素体多的不锈钢,带磁性。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4系列都是·有430  410 409 410S  409S  444  443等。也属于不锈钢的其中一个系列,简单点来分别:4系列不含有镍元素,带磁性!

网友(点评):
不对吧,408含有8%的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