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0Cr用哪种刀片好呢?

楼主(2012-06-17):
本人一批活,40Cr先粗车,后调质,再精车,请教各位粗车时用哪种刀片好(数控刀片),

网友A:
简单 有对付硬材料的数控刀片 价格也就是普通数控刀片的两倍左右,到店里去问问 会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有对付硬材料的数控刀片 价格也就是普通数控刀片的两倍左右,到店里去问问 会解决的

粗车时不硬,只是不好断屑

游客

网友:
糟糕 没看清楚问题 既然是粗车的时候有问题 那得贴个草图吧 吃刀量多少 影响刀具选择。如果是用数控车的话 要碎屑 就买那种碎屑槽型的刀头 这些东西刀具店 你应该多去看看问问。

网友:
用yw1试试

网友:
车钢件的刀片就行了。

网友B:
我们这用的是CNMG190616成型刀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粗车时不硬,只是不好断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有对付硬材料的数控刀片 价格也就是普通数控刀片的两倍左右,到店里去问问 会解决的

楼主:
发错啦,自己谢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用的是CNMG190616成型刀片

CNMG190616,能说一下具体厂家和材质吗

网友:
立方碳化硼、金钢石、陶瓷

网友:
wnmg080408  车钢件的都差不多  你切深多少 进给 多少 转速多少 太小的话 会缠铁屑的

网友:
YW1可以,但要大走刀。

网友:
刀片散热要搞好,

网友:
YW1 株钻的应该有这样的焊接刀片的 自己焊接然后磨刀。。。

网友:
一般我都用YT15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积分···BAIDU一下硬质合金刀具,然后根据特性选一个啊亲~

网友:
如果是精车精加工的话用氮化硼CBN超硬精加工刀片
CBN专业用于淬火钢件精车用的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杨喜要 15824899216
QQ:1318324620

网友(2012-08-01):
机架刀片玄ts槽就是有断屑功能

网友:
YT15普通焊接车刀可以的,要断屑自己把刀具的几何角度磨好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需要刀具经验的可以和我在线交流,或者留言。本人刀具行业在刀具行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待提高,希望和大家交流。另回收废旧钨钢刀具。希望和大家成为合作伙伴。丁彬:13043183177

网友C:
我们公司长期加工40Cr调质锻件,硬度20~29HRC,用的粗车/半精车刀片品牌为三菱,原来是CNMG120408,后来改为WNMG120408,槽型MS(如冲击大选用GH槽型),刀片材料UE6020,单边吃刀量1~1.5mm,线速度220m/min,进给0.2~0.5mm/r,供楼主参考。除机夹刀片外,焊接刀片选用YT15硬质合金加工,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长期加工40Cr调质锻件,硬度20~29HRC,用的粗车/半精车刀片品牌为三菱,原来是CNMG120408,后来改 ...

看了前面那么多回复都是在灌水,完全是胡扯,只有这位朋友说的还有道理......型号是取决于加工形状,刀片材质根据加工材料选择,只要没有亲和作用基本都可以加工,然后断屑槽和加工参数的取舍决定了加工的时候是否可以断屑...

网友(点评):
槽型最重要,MS才是正确。上次车几个调质40CR,就是用的不锈刀片。

网友:
40选对刀片也需要方法的吧

网友:
上京瓷的网站找找看,里面数据比较详细,我们那里精加工找刀片也是那上面找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车时不硬,只是不好断屑

40CR好断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