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内孔,震刀,原因都是有哪些?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17):
一45号刚棒料,长150毫米,直径65毫米,,先打一直径32毫米的通孔,,然后用内孔车刀,,车到38毫米,,用的转速是320转,,不管背吃刀量多少,进给多少,都震,把刀尖打了好几回,,,一开始加工的挺好,,不震刀,后来刀坏了,卸下来磨了下,,就开始震了,,磨了好几次还是震,,,刀尖有点低,,大概低1到2毫米,,,,是不是跟副切削刃的副偏角和副后角有很大关系??还有前刀面的角度?

网友:
我建议打高转数,用锻打的刀杆试试。刀不要装低,把机床的中托板与小托板的间隙调整一下

网友:
转速是低了,到不要装的低,要和中心平面一样高,才对啊,

网友:
可以可能切削量大了一点刀柄伸了有点长啊很多原因呢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刀尖不能低,刀尖低了阻力会大很多,

网友:
用白钢刀试试,不过要做一个刀杆,刀杆最好做大点,增加刚性,也可以用反刀装到刀杆

网友:
首先是你的工艺出现问题,钻孔用37mm的钻头,钻出的孔径大概37.4左右,用锻打刀杆刚性要足够(直径30左右),或者用超硬材料刀杆(机夹刀片),转速800转,进给量0.2,刀尖高于中心0.1左右,注意排屑方式顺畅,调整好机床拖板间隙,一次走刀就完成,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疑问可联系本人QQ2352458758

网友:
加粗刀竿,不要太低,几十丝就够了,磨刀要注意点,还有转速,走刀,吃刀量要注意配合,有时配合不好,就会引起这情况。

网友:
是普车还是数控!如果是普车,还有种可能是小托板没锁死,用自动走刀,小托板和大托板的间隙造成的!
或者车刀的后角太小了,刀装低了以后后刀面和内孔壁蹭上了!
震刀还有一种最大的可能就是转速 进给量和吃刀深度之间没有配合好,三者之间随便改变一下试试。个人建议进给量先变动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车工小王

网友:
原因一、刀杆太细,二、刀杆伸出过长,三、刀杆强度不够(最好采用锻打刀杆),四,刀架上锁紧部分过短,五、车床中托板以及小托板是不是松的,六、车刀角度

网友:
觉得转速有点低提高转速大概800转左右吧, 还有加工的时候刀尖要与工件的中心高度持平垂直,你的低于1-2毫米不行的  还有觉得你的刀杆因股东稳定性可能不好,因为刚开始加工问题还不大,走的深了就发震,提高刀杆刚性不要让刀杆伸出卡点太长,刀杆伸出的越多稳定性越差

网友(2013-01-02):
尽可能用粗壮的刀杆,车刀略微装高一些,后角磨小一点

网友:
按楼主说的情况,开不会震,那刀杆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估计多半是刃倾角的问题,刀尖低了,刃倾角为负,这时是很容易震刀的

网友:
学习下~~    一开始不震后来震,应该是刀子磨得不好吧。

刀尖低2mm是不是太多了点,为什么低这么多,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
内孔38,你为啥非要车内孔呢?为啥不考虑钻、扩内孔呢?

网友:
没磨刀之前刀杆不颤动证明刀杆刚性没问题,内孔刀主偏角75度,刃倾角正5度-10度,主切削刃后角10度,适当提高转速,如此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