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形的夹爪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2-06-17):
我是一个新手  对机械基本属于“文盲”  现在需要弄一个夹爪 夹取直径5mm的圆柱(高度也差不多5MM) (夹爪是装到夹爪气缸上的)不知道V形的夹爪能不能实现?哪位大侠帮下忙

网友:
觉的用真空吸附要好些

网友:
我们设计过V型和Y型的,直径有50mm的,功能上完全能实现,只是你的工件直径太小,不知道能不能设计出来。

网友:
工件每次位置稳定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此工件较小,设计夹爪时要考虑增大夹爪与工件之间的摩擦力,工件夹紧位置是径向还是轴向,再考虑夹爪的形状,用夹爪是可行的

网友:
没有问题,能实现

网友(2018-09-15):
平行开闭气缸,配V型夹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