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加工帮助,这个图纸公差怎么保证

楼主(2012-06-18):
上个星期大家为了这个零件的工艺进行了讨论,最后很确定下来。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零件:该零件一端通过两个定位销定位在一个主转动体,另一端通过矩形花键连接一个小转动盘,那么主转动体与小转动盘可以一起转动。现在就是3个零件装配在一起时候需要一个位置保证,所以出现图纸上的公差要求。
希望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有什么好工艺路线,谢谢!

楼主:
关键是:
1.两个定位销孔的位置度怎么保证,加工了两个销孔位置度后在加工矩形花键,花键的公差不好保证。
2.先把花键加工好了,再来加工两个定位销孔,那么两个销孔的位置度又不好控制。
3.因为这个零件用来带动配油系统的,如果有误差,就会出现配不连续,出现噪声。
希望大家帮帮我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
这个图纸有问题,花键定位,要么是齿顶,要么是齿侧,不能都定位,而且φ26的公差有0.1mm,垂直度0.02没必要,没这个问题了,其余就好干了。

网友:
能说一下加工难点吗?
这个感觉是比较常规的东西,哪个花键的垂直度是纸老虎,花键和基准端面都要加持D32的位置加工,完全靠工装保证,检测也测不准。如果想减少一次误差传递,可以先加工完成基准端面,然后用基准端面及D78外圆定位,加工花键,不过这样的强度不好。
更有钱的方法:使用车铣中心,一次加工花键侧及D32轴,然后掉头加工基准面,这样的精度最好控制。

游客

网友:
所以就要看精度要求了,如果其它方法都保证不了这个精度,只能用这种方式,要不就改设计
车铣中心成本很高的

楼主:
继续关注等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1.两个定位销孔的位置度怎么保证,加工了两个销孔位置度后在加工矩形花键,花键的公差不好保证。 ...

1、卡盘夹D32,加工两销,就是一个到中心的距离,找好中心即可;
2、不明白你说的花键公差不好保证是尺寸公差还是形位公差?好像这两个都跟是否加工销孔有联系;
3、不明白为什么加工完花键后加工销孔有难度,周向定位有难度?周向公差都没有,从使用要求看,周向也没有太多要求,最多是夹紧D32加工销孔的时候增加一个花键定位角向。

愚见,没有实际加工过,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卡盘夹D32,加工两销,就是一个到中心的距离,找好中心即可;
2、不明白你说的花键公差不好保证是尺寸 ...

从图纸看,两个销孔的位置度与花键角度有要求,这个比较难。
两个销孔与轴线和圆周方向有位置度要求,花键传动面又与轴线有公差要求,实际上要求了销孔与花键传动受力面公差要求,

网友A:
两个销孔与轴线和圆周方向有位置度要求
A圆周方向似乎无要求,B基准是中心基准,C基准看不懂
另外,花键也只有一个B基准。
此图纸不知道是哪国的,圆周基准搞不懂是那个。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空是12的公差这么小、硬度在60以上怎么加工,如果先加工好,再做处理,是否存在变形。请指教

楼主:
真空气体氮化,变形只有1~2丝,不会影响,只是位置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销孔与轴线和圆周方向有位置度要求
A圆周方向似乎无要求,B基准是中心基准,C基准看不懂
另外,花键也 ...

其实这张图纸是我们意大利的原图纸,我这几天通过邮件跟意大利工程师沟通,大概意思我明白一点
1.解释为什么矩形花键的小径26有个垂直度,这个垂直度是间接公差,虽然的的行为公差是0.1范围,这不是很矛盾吗,他说这是保证传动轴的轴线与安装平面不倾斜。
2.2个销孔位置实际与矩形花键的传动受力面(6-6h10)之间有一个90度的要求,而且销孔矩形花键也有一个位置度要求,但是在图纸上表示时,才有的基准都是以轴心和圆心为基准。
我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知是否可以?
1.加工好毛坯,打顶针孔,数控车,保证轴线与A基准面的垂直度,
2.滚花键
3.做一个钻模(内花键),通过内花键与外花键定位,来加工12的销孔。
4.热处理,气体氮化,
谢谢你的帮助.
..

网友:
本工厂专业加工各种精密机械传动件,英制齿轮,直齿轮,斜齿轮,双联齿轮,齿轮组合,精密小铜齿轮,马达齿轮,齿轮轴,锥齿轮,铜蜗轮,铸件蜗轮,蜗轮组合,偏心蜗轮,蜗杆,标准齿条,,各种链轮,各种同步轮,可对外滚齿加工,插齿加工,磨齿加工。承接模具,五金,机械零件等热处理.具体内容:高频淬火,真空淬火,渗碳,氮化,调质,回火,正火,碱性发黑,,各种金属热处理加工等,联系电话:13632751319,QQ;153858556

网友:
这个图纸精度用不着这么高吧,怎么保证,以前我们做汽车传动轴上的花键轴就和这个产品差不多,说实在的画这图的人都有没考虑过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我实在看不出这东西有什么难的地方,难道我不知不觉已经是高手?车外圆,车端面,插键槽,装配,钻孔
,铰孔。不要管他什么位置度,他主要目的是配合的准确。其实随便钻俩圆,只要那俩圆在同一个位置就行
那俩小的不通孔明显没什么用吗,公差差那俩大孔那么多,这公差一点都不高,那个齿的公差和那俩小圆的位置没什么关系
小圆的位置公差有0.2呢,都不用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张图纸是我们意大利的原图纸,我这几天通过邮件跟意大利工程师沟通,大概意思我明白一点
1.解释为 ...

基本思路我认为也就是这样的,第三步注意中心的定位,最好是用卡盘夹,如果自己设计可能重复定位不好。

网友(2012-07-26):
改零件的结构不行吗

网友:
线切割,可以考虑一下,做出来不难,别忘了做个基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