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刀,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2-06-18):
一个直经为38的螺纹孔。。。在加工中心上做,用螺纹刀加工。请问这程序怎么编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说的螺纹刀是丝锥还是螺纹铣刀?

网友: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有几点需要确认一下:
1、直径是38的螺纹是公制螺纹吧?
2、螺纹加工的深度是多深?
3、螺纹铣刀片是几个螺距的?

经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二卷—化学工业出版社螺纹有关章节,大致推断一下:

您要加工的螺纹是M38×1.5的公制细牙螺纹,螺纹深度假设40!由于我不确定螺纹铣刀片的长度是多长,所以也假设15(有效长度)吧。

当然您需要准备的螺纹铣刀片是螺距为1.5的刀片,在铣削螺纹前把M38×1.5螺纹的底孔加工好,也就是D36.5×H45,建立好相应的工件坐标系、刀具长度补偿、刀具半径补偿。

数控程序单为:
O1234;
G91 G30 Z0.;
G91 G30 Y0. Z0.;
T01 M06 (TAP-M38×1.5)
G90 G00 G54 X0. Y0.;
G43 H01 Z50.;
S800 M03;
M08;
G00 Z0.;
Z-15.;
G91 G42 G01 X19. D01 F80.;
G02 I-19. Z-1.5 F120.;
G40 G00 X-19.;
G90 Z-30.;
G91 G42 G01 X19. D01 F80.;
G02 I-19. Z-1.5 F120.;
G40 G00 X-19.;
G90 Z-40.;
G91 G42 G01 X19. D01 F80.;
G02 I-19. Z-1.5 F120.;
G40 G00 X-19.;
G90 G00 Z200. M09;
M05;
G91 G30 X0. Y0.Z0.;
M30;

上面的程序是分三次铣削、一次成型,第一次、第二次铣削深度为15,最后一次铣削深度为10;也可以螺旋进刀和退刀,每次都是三轴联动,不分几次铣削!上面的程序刀杆强度不好的话,铣削出来的螺纹会有“喇叭口”的问题。推荐采用螺旋进刀、两次成型的工艺。

只是一家之言,不知道对不对,望扶正!

网友:
G40 G80 G90 G17 G49 G54
G00 X0 Y0 Z5 S600 M03 M08
#1= (螺距)
#2= (螺纹公径)
#3= (刀具半径)
#4= (螺纹深度)
#5=#1(Z轴坐标)
N20 G00 Z0 (先下降Z轴)
N30 G01 X[#2-#3] F50 (再进刀X轴,刀具在螺纹的内侧)
N40 #5=#5+#1 (对Z轴坐标赋值运算)
N50 G02  I-[#2-#3] Z-#5(铣削一圈螺纹)
N60 IF[#5LT#4]GOTO40
N70 G00 X0 M09(离开螺纹)
N80 Z5(抬刀)
N90 M30

网友:
五楼支持,和我想法一样,程序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