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导轨宽度可变,最方便,最简单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侠:
           大家好,附件的支撑结构是个小车导轨,大家看看如何实现导轨宽度可变最方便,最简单。

网友:
我觉得,机械结构中需要整体考虑后再确定、计算这些东西。。。

楼主:
这是个辅件,结构简单就行,没其他要求。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这种圆规用过否 ?  两边的螺丝是相反的,即一遍左旋螺纹,一边右旋螺纹。
拧一拧就把距离调好了,对称地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