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cr

楼主(2012-06-18):
用40cr做齿轮,调质和高频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要看齿轮的大小,一般调质能达到290,表面淬火能达到55

网友B:
调质HB225-269  HRC28-32    HRC30-35    高频HV480-7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HB225-269  HRC28-32    HRC30-35    高频HV480-750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齿轮的大小,一般调质能达到290,表面淬火能达到55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