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板行业中,筒体跟锥体一般有哪些技术要求?

楼主(2012-06-18):
卷板行业中,筒体跟锥体一般有哪些技术要求,或者有什么标准可以查询的,例如圆度,同轴度,棱角度之类的

网友:
每个重型机器厂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定,你可以查一下,做个参考,但价值不大,

设备精度,一个是由设计的家伙定的,比如阿拉设计100厚的冷卷,精度是我定的,阿拉因系统选择不同,给不同的精度,比如用伺服的,用比例的,还是用丝杠的,精度是不一样的,精度与你出的银子有关系,是由银子决定的,

还有一个精度,即需要的精度,我要卷大的筒子,比如化工的反应器,高炉的炉壳,热风炉的炉壳,这个加工精度也是我定的,你设备要具备这个精度才能为俺作活,没这个精度,就不能玩了,

楼主:
想知道除设备本身精度另外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如何制定

游客

网友:
那是工艺问题了,与材料有关系,比如不同类型、不同厚度的板材有不同的回弹值,这个反应在辊子的压力传感器上,用这个控制回弹,就得到你要的精度,一句话说不清楚,找工艺卡看吧,上面有具体做法,

楼主:
老大发个给我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