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式包装机问题

楼主(2012-06-18):
枕式包装机送料膜跑偏且往下拉(是上走纸),我们试机时膜往下拉,成形后空间变小,封的位置越来越向上,请问一下大家原因和解决方法,谢!!!

网友:
把那个斜的杆子向上调。就在制袋器的前边。手感觉膜的两边和中间张力差不多,你这是膜的两边的张力大了造成的。

楼主:
多谢上楼,有启发

楼主:
下调过,两边张力不比中间大,有时两边松的,膜还是往下拉

网友:
中封后一对轮子不平,向刀封方向倾斜的太多了

楼主:
有道理,试试,谢!

网友(2013-07-23):
双层膜的有没有试过呢?倒数第二个拉杆是调节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