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2012版toolbox不能用

楼主(2012-06-18):
新装的2012版toolbox不能用,提示是英文,没记住原文,只记得翻译过来大概是“toolbox未能进行初始化”,而且也不能进行设置,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其它插件正常,求解

网友:
1.安装时选择有误,
2.版本是简化版
3.不懂为何都 要装这么高的版本

楼主:
呵呵,多谢指教,同样的本版,我在单位装的就完全正常,但在家里的笔记本上就不行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样解决的?

楼主:
找一个能用的软件的SOLIDWORKS DATA文件夹,替换到你现在的solidworks data文件夹就能用了

网友(2013-11-09):
引用 楼主:
找一个能用的软件的SOLIDWORKS DATA文件夹,替换到你现在的solidworks data文件夹就能用了

你好,请问2012版solidworks中是否自带tool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