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自动仪表车师傅进来看看,宁波附近求加工

楼主(2012-06-18):
哪位师傅能做如图片所示产品的 气动仪表车。产品为0.5mm厚度的铝材,毛胚为冷挤压成型。

要求:

1产品外表面不划伤,不翻边,不变形褶皱。
2:加工时间要控制在4秒钟之内。
3:要求振动盘送料,做全自动。

联系QQ:156023301

宁波地区附近。

网友A:
很规则的产品,台州这边遍地都是,很便宜,万把块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规则的产品,台州这边遍地都是,很便宜,万把块应该能搞定

兄台能说的详细点嘛! 谢谢了

网友:
2楼说的是实情  你这东西  太好做了 台州做的很适合你用,我见过类似的,

整台机下来就是一万多块钱 全自动 带振盘 自动上下料

估计只要2-3秒一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能说的详细点嘛! 谢谢了

有时间可以来这边看看,零件的外径和长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