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0UNC-1B与3/4-10UNC-2B的攻芽底孔是否相同

楼主(2012-06-18):
3/4-10UNC-1B与3/4-10UNC-2B的攻芽底孔是否相同,其分别用的攻芽丝锥是否有差异,分别为何种规格?1-1/2-6UNC-1B的底孔又是多少,攻芽丝锥又是否有差异。
注意是公差带是1B。

网友:
理论上一样,找本丝锥样本,欧美的,一般后面的技术条件里有底孔用多大。另,1B和2B用的丝锥不一样,跟厂家说他会给你推荐,如果加工完了后螺纹孔大或者小,可以在公差范围内调整底孔大小看看。

网友:
美制统一螺纹(UN)

网友:
1B和2B底孔径有点差别,赞同2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