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装溢流阀特性曲线

楼主(2012-06-18):
上图是一插装溢流阀的特性曲线,溢流阀随压力的升高开度逐渐增大,这个图上有6条曲线,这6条曲线分别是什么意思,那位高手能详细说明一下?附图是溢流阀的说明书。

网友:
不同设定压力下,压力随流量的变化。

网友:
压力设定下,不同流量的的压力曲线。

网友(2012-09-24):
你这个是我们阿托斯的插装溢流阀,我们有50,100,210,315,400共5种压力规格,最下面那条是最小调节压力曲线,每个压力等级的阀最小调节压力是不同的,所以它是一个区域,随流量增大最小起调压力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