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打滑机构设计

楼主(2012-06-18):
就是往下按时,到一定长度,自动打滑,弹簧自动释放,产生惯性实线针头刺破皮肤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上面的电打火装置有点类似你说的功能
不过如果是针头,在刺入深度上应该再加一个限位。

游客

网友:
不错,谢谢

网友:
采血针现在很火吗,又看到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185&extra=page%3D1&page=3

网友:
简单一点 利用真空负压原理 结构不复杂 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