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报警

楼主(2012-06-18):
刀具长度补偿管理为168.5±3.0 当输入刀补为170时就报警 宏程序方面没问题基准值设置的为168.5
报警代码:OT0510  +OVER TRAVEL(PRE-CHECK)
查看维修手册解释为:移动前行程检查中程序终点位置在正端行程极限禁止区内。请修改程序
请高手详细讲解下原因  目前只能靠修改刀补

网友A:
把加工程序,宏程序,刀补设定传上来看看,应该是哪里有点小问题,按照你设定的机床超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加工程序,宏程序,刀补设定传上来看看,应该是哪里有点小问题,按照你设定的机床超程了

谢谢 找到问题点了, 最后退刀时 超程, 刀具提不了那么高,需要更改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找到问题点了, 最后退刀时 超程, 刀具提不了那么高,需要更改夹具

不客气,搞现场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大隈机床好,超程直接到原点,不会报警,我们一般编成g0z1000.

网友:
Z轴超程,FANUC系统说明书看下机床原点啊

网友(2012-08-09):
更改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