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怎么调整游隙?

楼主(2012-06-18):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或内圈)是一个整体。两个内圈(或外圈)小端面相近,中间有隔圈,游隙是靠隔圈的厚薄来调整的, 也可用隔圈的厚薄来调整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预过盈。

上面这段话是百度的

我之前也没用过双列的,我就想问问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隔圈是不是独立的可以拆卸下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是自带几个这样的隔圈?如果只带一个那游隙如何调整

网友A:
你说的隔圈是可拆卸的,在合套的时候选择不同厚度的隔圈来调节轴向游隙。有的时候,游隙值过小,就更换一个厚一点的隔圈,游隙值过大,就换一个薄一点厚度的隔圈,都是可以拆卸的。

另外双列圆锥滚子中间只带一个隔圈的。外圈是一个整体,内圈是两个分离的。

游客

网友:
有些双列TRB是内圈是一个整体,外圈是两个分离的。

网友:
据说双列圆锥滚子不用测试径向游隙,测好了轴向游隙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双列TRB轴向游隙=2.3*Y0*径向游隙
三角函数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隔圈是可拆卸的,在合套的时候选择不同厚度的隔圈来调节轴向游隙。有的时候,游隙值过小,就更换一个 ...

只带一个隔圈万一不合适,那我要调整轴向间隙的时候怎么办?莫非还要自己做一个隔圈?

游客

网友:
大改小可以的;反之就不行了,再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带一个隔圈万一不合适,那我要调整轴向间隙的时候怎么办?莫非还要自己做一个隔圈?

出厂的时候会在线检测的,如果游隙过大或者过小都会从厂里直接调整隔圈的宽度来调节游隙值,一般这样的是在线检测,检测合格就能进行下一项清洗注脂和压入防尘盖等下一步操作。

网友:
首先建议LZ阅读下各大厂家的样本,里面会有基本的介绍。
我谈下我遇到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几种结构,放了图片,可能比例不是很好,如果看的不清楚,我发给你。
1、一个双列内圈,两个单外圈,一个外圈隔圈,游隙是靠隔圈,厂家出厂设定好的,你选型的时候要问清楚什么游隙;
2、一个双列外圈,两个单内圈,一个内圈隔圈,游隙同上厂家设定好的;你可以提要求要多少游隙,或者直接让厂家给你选型;
3、两个单外圈,两个单内圈,隔圈不定(可能是有外,也可能是内,也可能内外隔圈都有),实际上是两个单列拼成的双列,游隙也要靠隔圈了,厂家设好的。
4、没有隔圈的,看到实物上的外圈端面有螺栓状的凸起了吧,6-8个不等,内有弹簧,这个要靠现场安装与端盖的预紧力来控制游隙的。
5、还有也是没有隔圈,也没有弹簧凸起,但端盖上有弹簧,安装时也是预紧力调整。

LZ想要什么结构的,就看你的设计了,你的转速,承载力,内圈夹紧,还是外圈夹紧等等。

网友:
有些是没有隔套的,是靠内圈滚道,外圈滚道及圆锥滚子的公差来配合形成合适的游隙。

网友(2014-05-17):
这个我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