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高人众多,请教这个加工怎么做?

楼主(2012-06-18):
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在做一款材质为铝的笔记本电脑面板(就是液晶屏的外壳),上面有品牌的英文LOGO,LOGO字母比整个面板要稍微高点,整个面板经过拉丝处理不能损坏,现在是要在英文LOGO字母上进行加工,只露出铝的本色,上面有很密很细的加工纹路,
问题1:现在的刀具是非标的钻石刀具,跟一个普通的车刀片差不多大小,然后上面镶了一个很小的比芝麻还小一点的人造钻石(好像是人造钻石),加工数量只有五十个左右,以前有八十个,也不知是刀的质量越来越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问题2:关键的地方,在加工的时候会有很多铝屑产生,粘附在工件和刀头上,导致加工时铝屑把工件刮伤,旁边有压缩气体再吹铝屑,但效果不是很好,看看论坛有没有高人做过类似的加工指点一下,又没什么办法让工作面干净起来。。。让刀具耐用些。。。。谢谢
抱歉没有照片只能上一张手工画的图,

网友A:
只是露出铝的话激光应该可行打掉薄薄的一层即可效率比刀具应该搞多了而且不存在刀具损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要掌握好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露出铝的话激光应该可行打掉薄薄的一层即可效率比刀具应该搞多了而且不存在刀具损耗

多谢回复,LOGO字表面还有很细很密的纹路,用手指摸上去是能很明显感觉到的,就像我图上画的斜线那样。。。这个效果激光也能做出来?

网友B:
加工时有没开切削液啊。。。。要是没开的话开起来会减少刀具的磨损,有利于表面粗糙度的提高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可以用。

网友:
楼上的太牛了,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时有没开切削液啊。。。。要是没开的话开起来会减少刀具的磨损,有利于表面粗糙度的提高

不能搞切削液了,会把面板搞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可以用。

这是个神马设备。。。激光?

网友D:
好像和端面铣削的纹路一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和端面铣削的纹路一致哦

这个也不是,工件被加工面的纹路是直的斜着的,你这个是弧形的纹路了。。。

游客

网友:
您仔细再量量,或许真是大弧形而已。

网友E:
LZ可以准备一个吸尘器,边加工边吸铝屑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可以准备一个吸尘器,边加工边吸铝屑

压缩空气有时都吹不干净,吸的估计更不行了,呵呵

网友F:
PCD刀具加工铝合金要求线速度非常高的,估计是你的切削参数太低了导致刀具磨损。你的刀具直径多大?切削时的转速和进给多大?如果是小直径刀具用PCD的话不是高速机玩不起来,不然是浪费,用普通K类硬质合金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LOGO字表面还有很细很密的纹路,用手指摸上去是能很明显感觉到的,就像我图上画的斜线那样。。 ...

激光刻字、打图案是很成熟的工艺,就把纹路当图案应该是可行的,具体效果可以试下

网友:
长了见识,继续关注

网友G:
不肯能吹不干净吗 空气的压力多少P 吹离工件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可以有煤油的,一般铝合金的加工都用煤油,不过,铝合金对刀具的磨损是很少的,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D刀具加工铝合金要求线速度非常高的,估计是你的切削参数太低了导致刀具磨损。你的刀具直径多大?切削时的 ...

设备是一台好设备,我只知道这些,因为不是我在搞这个事情,具体参数之类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们搞了几个礼拜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相信这些东西肯定都是想到过的。。。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刻字、打图案是很成熟的工艺,就把纹路当图案应该是可行的,具体效果可以试下

谢谢你啊,这个有什么案例吗?

游客

网友:
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去咨询一下做激光打标的设备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肯能吹不干净吗 空气的压力多少P 吹离工件距离是多少呢

这个人家肯定是做了最优化的方案来处理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H:
同意10楼。两片刀,三片刀的卧式端面铣床可以加工,我在东莞一些做金属铭板;吊牌的工厂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10楼。两片刀,三片刀的卧式端面铣床可以加工,我在东莞一些做金属铭板;吊牌的工厂看到过。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