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效冷却能力计算,求教

楼主(2012-06-18):
等效冷却能力计算,求教?
有一冷却套装置,以前用煤油作为冷却介质,煤油入口温度40℃,流量2L/min,现用32#润滑油替代煤油作为冷却介质,入口温度还保持40℃,问流量达到多少?可达到和以前一样的冷却效果。
请大家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计算公式,或资料。

网友A:
油的黏度不同,可能你单位时间内换不出等效的热量,冷却介质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查传热手册吧,不仅是流量问题,你先解决换热的能力问题,能力够了,才有后话,否则,系统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的黏度不同,可能你单位时间内换不出等效的热量,冷却介质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查传热手册吧,不仅是流 ...

煤油的粘度远小于32润滑油粘度吧?同样管路后者达不到前者的流量。
传热能力方面,煤油的比热容也比32润滑油高吧?

楼主:
不用32井机械油用其他什么油,合适些呢?关键是使用条件不能变只能改变介质和流量。

网友(2014-04-15):
新人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