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机、暖风烘干机寻设计

楼主(2012-06-18):
长度1.5左右的肉条搅拌,暖风风干肉条,寻图纸。

网友(2012-07-27):
我是做搅拌机的,但不是你这种的

网友:
功率速度容量大小等要求都没说清楚,联系方式也没有,僵尸帖吗?

网友(点评):
我的个人资料有联系方式

网友:
如果是一台设备完成楼主要求:上部进料,下部放料,封闭式锅体。锅内设有搅拌轴、搅拌叶,搅拌完成后,开启烘干部分,烘干采取换热散热方法。最好搅拌、烘干分为两个设备完成,烘干部分采取往复不锈钢网带,也要用换热方法。

网友:
烘干部分采取往复不锈钢网带,我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