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上面用的是哪种齿轮泵

楼主(2012-06-18):
收集相关资料,不懂注塑机,看看我们生产的内逆合齿轮泵是否可以在注塑机上面用,各位高手大侠提供个资料

网友(2012-12-12):
内啮合齿轮泵可以用在注塑机上,压力16MPa-21MPa。

网友:
注塑机一般都是采用多级泵的多点吧!似乎用叶片泵和柱塞泵较多,因为需要达到高压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