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液压,对节流后的速度不解...

楼主(2012-06-18):
再弱问一句:如果在回油路上安装个可调的节流阀,进油路上不装,那么这个调节的液压缸推程的速度还是回程的速度呢?同样,在进油路上安装个可调的节流阀,回油路上不装,那么这个调节的液压缸推程的速度还是回程的速度呢?
初学者嘛,不懂就问,问的问题如果弱暴了,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
这两个图都是回油节流,进油走单向阀,主要看单向阀的开启方向!

网友:
流量小的那个速度。右图是单向节流

网友A:
我来说两句:
1.决定一个油缸的速度,你看进油口的流量,也就是说速度取决于流量。
2.那么流量取决于液压阻尼,就像电路上面的电压,电流,电阻一样。
3.不管是什么液压系统,你要紧紧抓住压力和流量这两个东西。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外负载决定,液压系统速度是由进入液压系统的有效油液流量决定的。
我想,你从这两个方面的着手,玩了几个液压系统后,碰到难的液压系统你就不会烦躁。

游客

网友:
像图中左边一个,进入无杆腔的流量没有进过节流阀,进入有杆腔的流量直接经单向阀,节流阀也没起作用,那么这个是怎么调速的?我非常不理解...

网友:
你说的是进油口节流回路和回油节流回路,这两种回路的差别一般液压教材上都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两句:
1.决定一个油缸的速度,你看进油口的流量,也就是说速度取决于流量。
2.那么流量取决于液压 ...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一般的Q1=V1*A1,Q2=V2*A2(1表示无杆,2表示有杆),按照这个公司来说液压缸无杆腔进油时的速度与有杆腔的回油流量是无关的,同理液压缸有杆腔进油时的速度与无杆腔回油流量也是无关的。我怎么看去看来也看不出图中的单向调节阀能起到调节速度啊
我敢肯定我是对液压缸速度理解有问题,请解惑...

网友:
V会发生变化

网友:
这两个都是回油节流,要看是否是进油节流还是回油节流,要看单向阀的方向

网友: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一般的Q1=V1*A1,Q2=V2*A2(1表示无杆,2表示有杆),按照这个公司来说液压缸无杆腔进油时的速度与有杆腔的回油流量是无关的,同理液压缸有杆腔进油时的速度与无杆腔回油流量也是无关的。我怎么看去看来也看不出图中的单向调节阀能起到调节速度啊
我敢肯定我是对液压缸速度理解有问题,请解惑...

这就是我所说的阻尼,你仔细体会,理解有明白了。